[家电] 维修一个家用的迷你咖啡机

楼主(2022-01-06):
机器清洗过后就不出水了,反厂维修时间太久了。还是让我来死马当活马医吧。拆开发现只是抽水泵的热保护电阻烧了,没有现成的直接短接。试机完全OK

网友A:
不给看个正脸全身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给看个正脸全身照。

这个算不算

网友(2022-05-19):
这款式看着有点岁月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网友:
这款应该是nespresso的经典版本了,蛮好看的

网友B:
这款不便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不便宜呢!

确实也要大几百

网友(2023-08-24):
nespresso的经典版本?

网友:
保险能换的还是换上吧,不然起不到保护作用容易出问题。能用的情况买个保险也不急,就是拆开换又要拆一遍

网友:
应急用用可以,不过温度保险管还是买一个回来到时候换上安心点。不然下次坏问题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