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B860 AV-2.1T机顶盒CVSB问题?

楼主(2022-01-06):
中兴B860 AV-2.1T机顶盒CVSB问题?求大神和厂家解答, 机顶盒显示设置 PAL ,  或者NTSC,在康佳老电视(KKY-261))上设置,所有图像模式 在AV (DVD,VDC,摄像机,录像机,游戏机)模式下,无图像黑屏抖动.然后拔掉一根线黄线或者红线,单在接口边缘有有图像,无声音,图像也显示黑白.着怎么处理.

网友A:
你可能插错了,应该是声音R\L左右声道各是一根线,图像是一根线,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插错了,应该是声音R\L左右声道各是一根线,图像是一根线,你试试。 ...

已近调换过位置 了无效

网友:
如果你的盒子与电视机插口都没问题的话,按照颜色插上即可。
笨办法:
1、用黄线插入最下面的视频口,出现图像即正确。
2、其他二条线随便一条插入L\R口,应该听见伴音,起码有个”嗡嗡“声即正确。
3、至于左右声道是否正确,最后试听。
还是不行的话,可以在其他电视机上测试(任何电视机都有AV),用替代法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支持把这电视扔了,看这图像别扭

网友B:
别是整半天,莲花座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是整半天,莲花座虚焊了

之前东方广视A1231-A还正常的 TMB300A天猫魔盒2尊享版也正常的。换到这个新的b860AV 2.1-T就不正常了。换b860AV 2.1-T前用的是东方广视A1231-a.但是这个盒子最近太扯了不能正常换台。老人家一直吵。没法报个投诉换,上门来给换了个b860AV 2.1-T。HDMI 正常 AV就如上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东方广视A1231-A还正常的 TMB300A天猫魔盒2尊享版也正常的。换到这个新的b860AV 2.1-T就不正常了。换 ...

呃,帮不到你了,我用盒子以来都是用HDMI,基本上没用过AV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帮不到你了,我用盒子以来都是用HDMI,基本上没用过AV口。

AV尺寸被阉割了,还是不得不买个HDMI转AV to1080那种。已解决

网友C:
背景怎么感觉像废品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景怎么感觉像废品站

西部地区农村比不了你们这些大城市, 可惜没人做32到41的OLED,2到8ram 16到128 支持m.2和STAT接口的小尺寸电视机,要不然在西部地区完全可以学OV农村包围城市。现在这种CRT电视机基本上已经快坏了。大尺寸老房子又放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西部地区农村比不了你们这些大城市, 可惜没人做32到41的OLED,2到8ram 16到128 支持m.2和STAT接口的小尺 ...

国内厂商都喜欢跟风,基本上一个新款出来后,其它品牌紧跟出的都是换汤不换药,

网友D:
你那条线是不是原装的?这些3.5转AV线定义不同的,有点地线靠近根部有的在第二节

网友:
二手液晶电视便宜得吓人,换电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条线是不是原装的?这些3.5转AV线定义不同的,有点地线靠近根部有的在第二节 ...

原装的  电信送的

网友:
注意 你的那个3.5转3莲花头的线是不是配套 有短一点和长一点的两种  也就是说如果原机使用是长头子线 而你的是短头的  就可能   还有就是换一个电视试试或者    断电拆机万用表 量一下负极 和各信号线是不是错误/短路

网友:
看样子是不支持相应的尺寸,我的42的液晶接AV都是看的怪里怪气的,又模糊,便便还看不到。。。。。无奈,电视的HDMI借口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