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金正PDVD-798 不开机求维修思路,屏幕显示CL 05

楼主(2022-01-06):
朋友的金正DVD,突然不开机了,屏幕显示CL 05,主控发热。问问大家什么维修思路?板子没有看到明显坏的原件。主控是SPHE8202R

网友:
应该是激光头老化了吧

网友:
先查各路供电吧,老机器容易电容老化供电出问题

网友A:
这年头还有人用DVD啊

网友:
修好了又能干嘛用呢

网友:
这东西小黄鱼不到50一台,即使你能修好,修理费都不止这个价了

网友:
程序丢了?在某个维修论坛找找同型号机器的数据写回去试试。

网友B:
那不是cl05,  应该是close,提示关仓门,可能是电机或皮带,齿轮卡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cl05,  应该是close,提示关仓门,可能是电机或皮带,齿轮卡住了 ...

没想到最后一楼还有人说对了。

网友:
更换进出仓皮带

网友D:
没有开机画面吗?

网友:
现在就连蓝光机都是吃灰命运,DVD修好也是闲置的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还有人用DVD啊

不少呢。好多学生学习资料就是用放DVD。例如英语及一些情景教学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想到最后一楼还有人说对了。

原来是没有看说明书。

网友:
光存储基本被淘汰了吧,随着数字版权技术的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cl05,  应该是close,提示关仓门,可能是电机或皮带,齿轮卡住了 ...

有可能,但是试了试看没有卡住,检测开关也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开机画面吗?

没有开机画面,电视能检测到AV输入,但是显示隔一秒闪一下

网友:
本来不想回的 看到楼主头像。。,,动科的路过  检查检测开关是否接触不良了

网友E:
很好奇拿dvd看什么?我好像有台差不多的DVD前一段时间还通电试了试读不了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奇拿dvd看什么?我好像有台差不多的DVD前一段时间还通电试了试读不了碟了 ...

也没啥用,修好准备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