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保险,电子的。防反接。用了4个二极管

楼主(2022-01-06):
防反接。用了4个二极管。感觉加这个东西没啥用。还不如加个保险丝。

网友:
保险丝不能防止反接啊
MOS管才可以

网友:
100A以上的保险丝?

网友:
就是防反接。特别是大功率的直流电。

网友:
应急启动电源上的,防止电倒灌到锂电池

网友:
楼主,二极管在这里不只是防反接作用,还有一个作用是防止汽车反充电,对启动电源造成损坏

网友:
这是汽车应急打火电源上的,肖特基,防反接和倒灌,我之前买的并了10个

网友A:
这个不是防反接的,是防止汽车启动后发电机给启动电源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防反接的,是防止汽车启动后发电机给启动电源充电的。

应该是放倒灌

网友B:
这个是防止汽车发电机倒灌的。

汽车启动前是耗电的,一旦启动发电机发电,直接给11.1V锂电倒灌13V以上。

网友C:
不看广告看疗效,具体使用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看广告看疗效,具体使用效果如何?

我还没用,不敢用

网友:
这东西是应急打火电源用的吧,二极管是防倒灌的。

网友D:
二极管无法避免反接,只能避免倒灌引起的电池爆炸,因为这种启动器一般都是3串12.6V,汽车发动后最高电压可能超过15V,如果没有及时断开连接点也许就会损坏电池,顺便防止小白夹到24伏柴油车上去。

网友(2025-03-29):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无法避免反接,只能避免倒灌引起的电池爆炸,因为这种启动器一般都是3串12.6V,汽车发动后最高电压可 ...

看到有说防反接的,接反不是两个电源串联短路吗。

网友:
这二极管正向压降还是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防止汽车发电机倒灌的。

汽车启动前是耗电的,一旦启动发电机发电,直接给11.1V锂电倒灌13V以上。 ...

是的吧,但是现在的强启插头上没这个东西说打着车以后30秒快速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