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低成本自制4线LCR电桥开尔文测试夹和SMD 4线测试镊子

楼主(2022-01-06):
前两天买的电桥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2896-1-1.html,由于原配出厂不带4线测试夹,需要单独选购,马宝看了一下价格昂贵,测试夹要1xx多 测试镊子要2xx多,两样400多块,简直是暴利,于是打算自制,采购了原材料后抽空做了一套。

成品测试线模样,挺好看但是很贵。

5块多包邮撸了个两线测试镊子

做工还是不错

镊子本体

头部触片

需要拆除原来的引线,头部胶帽用胶粘死不好拆。

于是另辟蹊径从这里下手,卡扣弄脱。

开了一道缝隙,镊子开口角度变大,就可以勉强操作了。
先把红圈里面塑料压片拆除

拆除后

直接将根部引线剪断

这样就能抽出原来引线了

几块钱撸的特软4芯屏蔽线,1米。

内部

由于触片是双触片,每边一个电极(非双电极),因此改4线需要尽量将引线靠近头部电极连接,以遍尽量减小弹片内阻。
改到头部接线需要开槽,红线是需要开的槽。

修整后的压片

放里面比划一下,箭头位置就是布线沟槽。

原触片根部接线

需要将尾部多余去除,只留头部触片,减小分布参数影响。

屏蔽线穿过来后去除多余屏蔽层

电压高端和电流高端靠头部焊在一起,黑白线是电压低端和电流低端。

装配好黑色704灌封,这样镊子就改好了。

表头插头外壳是个问题,找了好久才找到大小价格合适的外壳,这个外壳0.5元一个,3块邮费。

一分二的小盒子

做插头外壳正好,体积比成品4线插头要小。高度也要低,用来做插头外壳不会太突兀。

反面

内部

先按照插片设计大小开槽,0.4mm。

看下均匀与否

另一半壳子去掉边角多余部分也开0.4mm槽

看下是否平整

两半开槽后合在一起就是中心0.8mm的槽

0.8mm厚的双面覆铜板,画好线。

切割修整成这样

做了两个

侧边开进线槽后,红色记号笔均匀涂覆电极后引线焊盘。

三氯化铁后,上部要全部腐蚀掉,为了尽量减小分布参数影响,最高100khz了,两面如果不去除覆铜,就相当于两个电容并联在电极两端。

贴一小条泡棉,主要为了软支撑顶部板子,后面点胶时不至于错位。

屏蔽线另一头去除外皮

修整成这样

镀锡

这样焊好

反面也一样,外屏蔽分两股后分别接两面的接地。

焊好放里面点胶

扣盖粘好后

完成成品

壳子很薄

反面

正面

插到表上

前面电极设计成L形就是为了这里防反插,反插右侧两个电极间隙小于表头插孔塑料边框宽度,因此只能正插插入,实现防呆。

下面再做条4线开尔文夹子,开尔文夹子1块4一个。

另一半屏蔽线

套热缩管

过程大部分一样就不赘述了,这是完成后的成品。

由于线较细选择单端入线

这里套个热缩管固定,电压高端焊一个边上。

电流高端折个弯焊另一边上

插拔顺畅

最后两个一起合影,本次diy 每条测试线的物料成本都在10元以内,实测性能良好,省了400元还是值得折腾的。

网友A:
这个好

想起了我的毫欧表  一直没个象样的测试夹

网友B:
10块钱变400块钱。赚大了呀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

想起了我的毫欧表  一直没个象样的测试夹

这东西好做,抽时间做一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块钱变400块钱。赚大了呀这

嘿嘿还行,省几百~

网友C:
不错不错
老哥你的两线镊子在哪儿撸的
给我也整一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
老哥你的两线镊子在哪儿撸的
给我也整一个呗

马宝搜smd镊子就有~

网友D:
好手艺,花钱不多,很实用。关键是省钱炼手艺,心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手艺,花钱不多,很实用。关键是省钱炼手艺,心情好。

谢谢支持~

网友E:
你这四线测量不就变成两线测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宝搜smd镊子就有~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双面覆铜板的使用真是个奇思妙想!

网友F:
厉害了,十块钱出四百块效果,学习学习,今天电桥就能到了,派送ing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四线测量不就变成两线测量了。

哪里变两线了?

网友G:
好东西,立马也去tb买个镊子,嗯,就差个电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了,十块钱出四百块效果,学习学习,今天电桥就能到了,派送ing

好快啊,到货又得一通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东西,立马也去tb买个镊子,嗯,就差个电桥了

你很皮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快啊,到货又得一通折腾

我打算画个板子,收工刻版子没专家的技术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打算画个板子,收工刻版子没专家的技术啊哈哈

打板1mm厚的要加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