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线性稳压电源 SUNSPO SP-4912

楼主(2022-01-06):
自己一直都比较喜欢线性稳压电源,恰逢遇到这个功率算还可以的稳压电源,但自己需要是带可调的最理想,电流大点就更好了,所以拿回来看看怎样改可调电源,拆出来看了下变压器很大个,特别是输出线直接绕组输出,不是接软线输出的变压器,想问问大家我想改用可调,带短路保护的,以前用的是LM723可调,但电流太小了,哪位大侠有什么线性可调电源方案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有卖模块的,找合适的换上

网友A:
输出交流只有18V,没有多大可改空间啊。。。网上现成的0-24V可调才20-30块钱。

网友B:
电流不大,做工还可以。

网友C:
喜欢线性的这里有。自制可调恒流稳压电源制作分享 - 〓电源技术专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61804-1-1.html

网友:
改限流,然后加强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交流只有18V,没有多大可改空间啊。。。网上现成的0-24V可调才20-30块钱。 ...

整流滤波到24V左右已经足够了,就是电流难上去,电流上去了价钱也高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大,做工还可以。

电流算不错了,你看变压器18V线是直接用铜芯输出,整流桥都35A了,个人猜这个变压器功率应该150W了,能输出10A的电流算不错了

网友:
智能化用的电源

网友D:
3组独立的绕组可以串联起来用,大电流的18V绕组用在低电压段,用继电器切换做电压电流可调的线性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喜欢线性的这里有。自制可调恒流稳压电源制作分享 - 〓电源技术专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 ...

好资料!值得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3组独立的绕组可以串联起来用,大电流的18V绕组用在低电压段,用继电器切换做电压电流可调的线性电源。

...

就一组18V大电流,其他的两个属于小电压电流的,给显示那些供电用

网友(2022-06-13):
我有一个,正在维修,修好再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