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开卡出错求助 Error Message : Not Running on Flash Code now- SBRM02.0

楼主(2022-01-06):
PS3111开卡出错求助************************************************************
Day: ( 6 \  1 \ 2022) Time: (16:43:51)  TesterNumber:1
************************************************************
[ConfigID]
ID=98 3C 98 B3 76 E3-BICS4
[StationName]
01=EraseAll
02=RDT
03=RDTResult
04=MP
05=ReMP
06=ICT
07=UpdateFW
08=ScanBad
[SN Set]
SN_Set=0
SN_Type=3
SN_Len=12
SN_Start=PS3111PS3111
SN_End=PS3111PS3111
SN_Mask=PS3111PS3111
[Other]
SATA_SSC_Enable=1
[General Info]
TestStationSel=3
TestStation=F1
WorkingNo=PS3111
ModelName=PS3111
SerialNum=PS3111PS3111
MaxCurrent=400
[Flash Info]
Flh_Type=TLC_16K
Flh_MakeCode=Toshiba
Flh_ID=98 3c 98 b3 76 e3
Flh_Capacity=262144
Flh_CapacitySel=0
Flh_Number=8
Flh_NumberSel=0
Flash Clock=200
Flash Interface=5
[Device Info]
SATASpeed=3
ControllerType=SSD-3111SB
ICFWVersion=SBFQ61L3
3111SBISP_CodeVersion=Q61L3
3111SBISP_MPBINCode=.\Bin\SBFQ61L3.BIN
3111SBISP_RDTBINCode=.\Bin\SBSC61.2.BIN
SSD Size=2.5"
[Options]
DDRSize=32
Set Firmware Name=SBFM61.3_30102018
Enable_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0
Smart_Table=0
EnableSmartC3=1
SLCPoolSizeSel=0
Disable_DIPM_Support=1
Skip_Check_CEErrorBit=1
Use Partial Size=1
DEVSLP_Enable=1
Put_Thermal_Sensor=0
Skip_Check_RDDebugPage=1
PretestType=0
PMASetting=42035
Do_Hard_Bit_Retry_Test=1
[InfoBlock]
Byte_290=E8
Byte_291=03
[EraseAll]
Do_Erase_First=1
Type=01

   [Log]
   Use Partial Size, 256 GB -> 240 GB.
[ Success ] Modify InfoBlock OK.
   [ Info ] MP AP: V2.06_x02(China), MAC Address: , ISP FW: SBFQ61L3.BIN, Station:F1T
[ Success ] Check Device State OK.
[ Success ] Check IO State OK- Total take 0.013 sec.
[ Success ] Check ICVer. OK.
[ Success ] AES VUC Process OK.
[ Success ] ISP Program PRAM OK.
[ Success ] eFuse Info
       UART : Enable
       JTAG : Enable
       Trim good die : 01
   Get Controller ID : 22_5A_02_02_07_01_01
       Trim good die : 01
       Y Coordination : 22
       X Coordination : 5a
       Wafer ID : 02
       Lot ID 4 : 02
       Lot ID 3 : 07
       Lot ID 2 : 01
       Lot ID 1 : 01
       CTL Version : 03
[ Success ] Check eFuse OK.
[ Success ] Verify param.ini with Device Info OK.
   Scan_Flash_SDLL:
   DiePerFlash=1, SectorPerPage=32
   Ch=0~0, Bank=0~7
   FlashMode : 5 FlashClock : 7 FlashODT : 0 Flash(NAND)Drive : 0 PadODTEnable : 0 PadODT : 0
   PADDriveEnable : 0 ALEPads : 0 CLEPads : 0 WEPads : 0 REPads : 0 FRDYPads : 0
   WPPads : 0 DQSPads : 0 DataPads : 0 CEPads : 0 ScanRound : 0 Scan Interval : 50
   Scan_LDPC_Error_Bit : 0x03FF
   BitMask : 0 SlewRateEnable : 0 SlewRate : 0  EnableOverClocking : 0
   Set Scan Window Criteria : 50
   Duty Range : 0~0
   Duty : 0 Bank : 0  Die : 0
   CH 0 Read-Min : 12 Read-Max : 95 Write-Min : 0 Write-Max : 97
   CH 1 Read-Min : 65535 Read-Max : 65535 Write-Min : 65535 Write-Max : 65535
   Duty : 0 Bank : 1  Die : 0
   CH 0 Read-Min : 16 Read-Max : 123 Write-Min : 0 Write-Max : 100
   CH 1 Read-Min : 65535 Read-Max : 65535 Write-Min : 65535 Write-Max : 65535
   Duty : 0 Bank : 2  Die : 0
   CH 0 Read-Min : 9 Read-Max : 103 Write-Min : 0 Write-Max : 99
   CH 1 Read-Min : 65535 Read-Max : 65535 Write-Min : 65535 Write-Max : 65535
   Duty : 0 Bank : 3  Die : 0
   CH 0 Read-Min : 18 Read-Max : 121 Write-Min : 0 Write-Max : 101
   CH 1 Read-Min : 65535 Read-Max : 65535 Write-Min : 65535 Write-Max : 65535
   Duty : 0 Bank : 4  Die : 0
   CH 0 Read-Min : 9 Read-Max : 130 Write-Min : 0 Write-Max : 100
   CH 1 Read-Min : 65535 Read-Max : 65535 Write-Min : 65535 Write-Max : 65535
   Duty : 0 Bank : 5  Die : 0
   CH 0 Read-Min : 12 Read-Max : 127 Write-Min : 0 Write-Max : 100
   CH 1 Read-Min : 65535 Read-Max : 65535 Write-Min : 65535 Write-Max : 65535
   Duty : 0 Bank : 6  Die : 0
   CH 0 Read-Min : 13 Read-Max : 127 Write-Min : 0 Write-Max : 101
   CH 1 Read-Min : 65535 Read-Max : 65535 Write-Min : 65535 Write-Max : 65535
   Duty : 0 Bank : 7  Die : 0
   CH 0 Read-Min : 15 Read-Max : 123 Write-Min : 0 Write-Max : 99
   CH 1 Read-Min : 65535 Read-Max : 65535 Write-Min : 65535 Write-Max : 65535
   CH0 Read :
     Duty_0: CH_0: Read_Min : 18 Read_Max : 95 (Range : 78)
   CH1 Read :
   CH0 Write :
     Duty_0: CH_0: Write_Min : 0 Write_Max : 97 (Range : 98)
   CH1 Write :
   Find Read Max Duty :Ch_0 Duty_0 Ch_1 Duty_0
   [Windows]:
   Duty_0 CH_0: Read Window=0x38, Write Window=0x30
   Duty_0 CH_0: HW_Rd=0x44, HW_Wr=0x42
   ScanValueRe[0] = 0x800C  ScanValueWr[0] = 0x8012
        Duty_0: Bank_0: Die_0: Read Win=0x35(Min=0xc, Max=0x5f)
                         Write_Win=0x30(Min=0x0, Max=0x61)
        Duty_0: Bank_1: Die_0: Read Win=0x45(Min=0x10, Max=0x7b)
                         Write_Win=0x32(Min=0x0, Max=0x64)
        Duty_0: Bank_2: Die_0: Read Win=0x38(Min=0x9, Max=0x67)
                         Write_Win=0x31(Min=0x0, Max=0x63)
        Duty_0: Bank_3: Die_0: Read Win=0x45(Min=0x12, Max=0x79)
                         Write_Win=0x32(Min=0x0, Max=0x65)
        Duty_0: Bank_4: Die_0: Read Win=0x45(Min=0x9, Max=0x82)
                         Write_Win=0x32(Min=0x0, Max=0x64)
        Duty_0: Bank_5: Die_0: Read Win=0x45(Min=0xc, Max=0x7f)
                         Write_Win=0x32(Min=0x0, Max=0x64)
        Duty_0: Bank_6: Die_0: Read Win=0x46(Min=0xd, Max=0x7f)
                         Write_Win=0x32(Min=0x0, Max=0x65)
        Duty_0: Bank_7: Die_0: Read Win=0x45(Min=0xf, Max=0x7b)
                         Write_Win=0x31(Min=0x0, Max=0x63)
   Duty_0 CH_0: Read Window=0x38, Write Window=0x30
   Duty_0 CH_0: HW_Rd=0x44, HW_Wr=0x42
   ScanValueRe[0] = 0x800C  ScanValueWr[0] = 0x8012
        Duty_0: Bank_0: Die_0: Read Win=0x35(Min=0xc, Max=0x5f)
                         Write_Win=0x30(Min=0x0, Max=0x61)
        Duty_0: Bank_1: Die_0: Read Win=0x45(Min=0x10, Max=0x7b)
                         Write_Win=0x32(Min=0x0, Max=0x64)
        Duty_0: Bank_2: Die_0: Read Win=0x38(Min=0x9, Max=0x67)
                         Write_Win=0x31(Min=0x0, Max=0x63)
        Duty_0: Bank_3: Die_0: Read Win=0x45(Min=0x12, Max=0x79)
                         Write_Win=0x32(Min=0x0, Max=0x65)
        Duty_0: Bank_4: Die_0: Read Win=0x45(Min=0x9, Max=0x82)
                         Write_Win=0x32(Min=0x0, Max=0x64)
        Duty_0: Bank_5: Die_0: Read Win=0x45(Min=0xc, Max=0x7f)
                         Write_Win=0x32(Min=0x0, Max=0x64)
        Duty_0: Bank_6: Die_0: Read Win=0x46(Min=0xd, Max=0x7f)
                         Write_Win=0x32(Min=0x0, Max=0x65)
        Duty_0: Bank_7: Die_0: Read Win=0x45(Min=0xf, Max=0x7b)
                         Write_Win=0x31(Min=0x0, Max=0x63)
[ Success ] Scan Window Process OK- Total take 3.411 sec.
[ Fail ]  Error Message : Not Running on Flash Code now- SBRM02.0
             Error Code : I_B67
             AP Command : [a1]-[8]-[e]-[0]-[1]-[0]-[0]-[0]-[e0]-[ec]-[0]-[0]
             OS LastError : [ 0 ]
             ATA Reg:[0][1][0][0][0][50]
[ Error End ] Time: (16:43:57)
[ Success ] AES VUC Process OK.
[ Success ] ISP Program PRAM OK.
   Do SDR Write/Read Test, SDR Size= 32 MB
[ Success ] DMA Write_Read SDR test ok, Total take 2.512 sec.
[ Success ] Set Erase Type : 01
   Do EraseAll, Type=0x01
[ Success ] Erase All Block OK.
   Start Scan Bad Block Progress ...
   ScanBad: set_SSDSize= 468862128
        Vender_MaxBad_PerPlane with LBA= 468862128
   Die Size = 32 GB
   (FW)Max_badblock_perplane = 79 (Setting)Max_badblock_perplane = 0
   Get Max Bad block number per Plane= 79
   FlashNumber=8, MaxBad_perPlane/Die=79
        CENo_0/Die_0-> Early Bad Count: Plane0=5, Plane1=7
        CENo_1/Die_0-> Early Bad Count: Plane0=14, Plane1=3
        CENo_2/Die_0-> Early Bad Count: Plane0=3, Plane1=72
        CENo_3/Die_0-> Early Bad Count: Plane0=11, Plane1=28
        CENo_4/Die_0-> Early Bad Count: Plane0=6, Plane1=7
        CENo_5/Die_0-> Early Bad Count: Plane0=4, Plane1=6
        CENo_6/Die_0-> Early Bad Count: Plane0=2, Plane1=5
        CENo_7/Die_0-> Early Bad Count: Plane0=5, Plane1=3
[ Success ] Scan Bad Process OK.
   Use Partial Size, 256 GB -> 240 GB.
[ Success ] Modify InfoBlock OK.
   Do PreFormat:
   Smart_Table = 0
   Read PF Data....
   Do PH Data Done
[ Success ] PreFormat-WriteInfo process OK.
[ Fail ]  Error Message : Not Running on Flash Code now- SBRM02.0
             Error Code : I_B67
             AP Command : [a1]-[8]-[e]-[0]-[1]-[0]-[0]-[0]-[e0]-[ec]-[0]-[0]
             OS LastError : [ 0 ]
             ATA Reg:[0][1][0][0][0][50]
[ Error End ] Time: (16:44:21)

搞了一天成功了,原来 要开两次,报错不要管它,多谢大家帮忙

网友A:
onfi改土狗试试 东芝的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fi改土狗试试 东芝的颗粒

onfi改土狗试试 东芝的颗粒那个是土狗

网友:
2楼说的是工具设置里改ONFI3.0那个

网友B:
开卡设置ONFI改土狗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卡设置ONFI改土狗1

试过了不行

网友C:
太感谢你了,我有个盘也是这个提示,确实是开两次就好了。

网友(2022-05-03):
引用 网友C:
太感谢你了,我有个盘也是这个提示,确实是开两次就好了。

请问是第一遍报这个 然后刷新再开始吗?

网友(2024-02-07):
我的也提示SBRM02.0错误  但颗粒不一样 上机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