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台电用的SM2246XT的主控,颗粒好像是闪迪的,开卡不识别

楼主(2022-01-06):
公司放了快两年的电脑,不读盘了,想救一下

楼主:
我把量产网2246XT相关的量产工具都下载了,短接了,插电脑咚咚有反应,磁盘驱动器这里没有识别,但是存储控制器这里能识别外接设备

楼主:
贴吧老哥说这里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
打开2246XT量产软件,把硬盘插到硬盘盒上,短接JP1或ROM后插入USB,量产软件点刷新,第一个框里出现1024M后就可以撤掉短接,然后进入设置调整参数,回首页就可以开始量产,具体的软件和芯片匹配问题和相应的设置,需要比我段位更高的大佬来回答

网友:
公司的东西修什么修? 还想要饭碗吗?丢点什么数据,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倒贴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