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KTV智能墙拆解

楼主(2022-01-06):
点菜叫服务墙上挂的小屏类似电磁面板菜单。

网友:
STM8单片机

网友:
应该是485通讯

网友A:
这玩意就是个类似工业触摸屏的东西吧?多少钱?去闲鱼搜什么关键字?我想整一个放家里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就是个类似工业触摸屏的东西吧?多少钱?去闲鱼搜什么关键字?我想整一个放家里用 ...

没意义    看前面以为是个液晶屏幕 看到最后发现它是个背光的灯箱+电容按键的结构 和液晶没有关系   他这输出信号可以被定义成任意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意义    看前面以为是个液晶屏幕 看到最后发现它是个背光的灯箱+电容按键的结构 和液晶没有关系   他这 ...

主要这个壳子可以改显示面板,别的好说,这个壳子要是没有3D打印机的话是真的难做,还以为是类似工业触摸屏的东西,没想到更简单,就是一触摸开关,刚刚在闲鱼上搜到了,30块,19X12的,大概七寸大小,没用了,淘宝25块钱加6邮费就有10寸壳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