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使用Arduino与诱骗芯片诱骗快充头变可调电源!

楼主(2022-01-06):
    使用Arduino与诱骗芯片诱骗快充头变可调电源!大佬能不能指导一下?诱骗芯片,使用FUSB302BMPX 芯片规格书已添加在附件中。

更多详情在附件中查看

网友:
这个真的有
https://github.com/imcort/FUSB302_Arduino
自己去研究代码吧

网友:
诱骗DC线升降压可调电源模块 都有廉价成品,加起来也就几十元,自己做是想生产还是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诱骗DC线 和 升降压可调电源模块 都有廉价成品,加起来也就几十元,自己做是想生产还是学习?
...

想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诱骗DC线 和 升降压可调电源模块 都有廉价成品,加起来也就几十元,自己做是想生产还是学习?
...

最重要的一点,诱骗线只能诱骗固定电压!我要的是诱骗可调!

网友:
这个不叫诱骗,就是pd电压控制。
这个芯片用i2c,很简单,按规格书发信令就行

网友:
马克一下,研究好了发出来共享下哦

楼主:
沉得好快啊~

网友(2022-03-22):
之前在某宝买PD诱骗头打算改笔记本充电时,看到评价区有大神折腾出来了拿ESP8266配合加一些零件实现软件控制PD小板上电压跳线脚的不同组合来实现电压可调的卖家秀。

网友:
小心把自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