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看看国产大厂的骚操作!同一品牌/同一型号/同一容量/只是接口协议不同

楼主(2022-01-06):
同一品牌,同一型号,同一容量。只是接口协议一个是USB2.0一个是USB3.0。速度拉胯先不说,3.0用大S片我也能忍!可是你2.0的贴张TF卡是怎么回事,一般只有“大厂”才有批量画板贴TF卡触闪存的实力哈!小作坊还得浪费个卡座。哎呀得夸夸我们“伟大”的工程师了!真是个人才!

楼主:
来我们大家一起夸夸它!

网友:
有专利的不一定是大厂,也有流氓一说

网友A:
去便利店买3包食盐时,卖家能否保证,那3包食盐是同一天生产,而且序列号是按顺序的?

网友B:
这设计不错啊,不用了还可以把tf吹下来给手机播放器摄像头之类的使用。

网友C:
emmmmmm.....tf卡的看着好像也行....
你看我的,是一片qlc,速度超级超级慢...64G现在在做openwrt的启动U盘,只能干干这种轻快活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4356-1-1.html

网友D:
10年前就用过这货的U盘,速度比山寨金士顿还拉胯,明明是U盘的发明者,自家的U盘性能却跟狗屎一样,如果不是有专利费收入,估计早就倒闭了

网友E:
这个厂早就堕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设计不错啊,不用了还可以把tf吹下来给手机播放器摄像头之类的使用。 ...

咱也不缺TF卡,那玩意手头上多的不得了。

网友:
我还有俩他家的8M的橙色盘,那时候还是神一样的存在,现在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mmmmm.....tf卡的看着好像也行....
你看我的,是一片qlc,速度超级超级慢...64G现在在做openwrt的启动U盘 ...

你那个才是造孽啊!QLC的颗粒一般人还买不到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年前就用过这货的U盘,速度比山寨金士顿还拉胯,明明是U盘的发明者,自家的U盘性能却跟狗屎一样,如果不 ...

他家3.0的,我手头上的这款写入有42/s读取有107/s,客观上还不是很拉胯,倒是手头的金士顿没有一个写入超过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厂早就堕落了。

以前没那么拉胯,多年前买过他家的一个4G带显示屏显示容量的那种,花了五百多,特别耐操,用了好多年,后来不知掉那了,可把我心疼得。

网友F:
2.0那个是芯邦的吗?我有两个芯邦的板子就带TF卡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那个是芯邦的吗?我有两个芯邦的板子就带TF卡点位

是安国的!全都是安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便利店买3包食盐时,卖家能否保证,那3包食盐是同一天生产,而且序列号是按顺序的? ...

冒昧的问一下,同一厂家、同一品牌、同一型号规格的盐,这款盐的某批次因为“生产需要”加入老鼠屎,那么问题来了!是拉低品牌形象还是拉低这一批次的产品形象?

网友:
有些TF卡是主控坏了,闪存没事
是直接把闪存引脚引出来,和普通闪存无异
非得说,就是不是全新闪存
你拆下来TF卡是读不了的
一些金士顿闪迪之类大厂的报废卡基本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G:
安国3.0主控,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安国3.0主控,不错啊

对,我也是首次见3.0的安国主控,这玩意貌似刚出的,量产工具还流出来,写入稳稳的控制在40/s多一点。

网友:
我还有个他家的祖宗8M版,估计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