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SM2259XT主控不掉速的固态硬盘 展示一下

楼主(2022-01-06):
慧荣SM2259XT主控+TLC芯片实现不掉速!
欢迎探讨

楼主:
最低速度保持350MB/S以上     全盘平均速度380MB/S

网友A:
定容开1/4容量就行了少在那装13,还讨论个嘚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容开1/4容量就行了少在那装13,还讨论个嘚儿

全盘模拟SL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容开1/4容量就行了少在那装13,还讨论个嘚儿

没见识的人

网友:
上面写着欢迎探讨,有人说了,技术击倒不就行了?

网友B:
技术宅小唐 是论坛里数一数二的大神,在他面前要谦虚

网友:
我想知道闪迪的05056 064g  LGA52的F加转换贴能否在2258xt上面开卡。这玩意丢了可惜,上安国太慢

网友:
弄个MLC的固态U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技术宅小唐 是论坛里数一数二的大神,在他面前要谦虚

你真是个铁憨憨,老叶玩SSD的时候小唐大学都没毕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真是个铁憨憨,老叶玩SSD的时候小唐大学都没毕业呢。。。。

他那句话讽刺呢,并不是真的说人家牛

楼主:
补充一下1TB版本速度测试图

楼主:
H2TESTW全盘平均写入速度440MB/S

网友D:
引用 楼主:
H2TESTW全盘平均写入速度440MB/S

闪存直写,没开slc缓存?

网友E:
引用 楼主:
H2TESTW全盘平均写入速度440MB/S

牛,是什么闪存,打叉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牛,是什么闪存,打叉叉了?

根据打码的轨迹,应该是因特尔颗粒

网友:
说句实话现在tlc颗粒最牛逼也就喂饱SATA3了,到了nvme上面照样是弟弟。。。大规模高密集吞吐还是slc或类slc的天下。。

网友:
貌似58xt/59xt,关不关slc都会强制开启,参数把块改0也没用,所以得调固件?这样的话对小白来说就没意义了,太遥远。

网友:
蹲(这比屑58XT强多了(三分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闪存直写,没开slc缓存?

59XT有FW就那几个制程 B27 B36/37 B47 、N18 N28 N38 N48,SSv4v4Qv5v6、 HYv5v5Qv6 、bics4 bics5/5Q,长江,经过我手的样品就有B27 B37 B47 HYv5v6 bics5Q,N18 N28 N38(M16M26),  SSV4Q ,除了SSv5和长江没做过试产不清楚 且手里没长江软件也别问,
=========================================================================
老叶的图 闪存看到有横侧标,直接判断是IM,排除HY SS 闪迪东芝长江
如果不是原厂字,是后打标那当我没说
=========================================================================
测试过手里所有的IM组合样品  全都是全盘模拟SLC
随便抓个最快B47(1600MT)做个1TB也是全盘SLC
如果是特殊固件那当我没说
=========================================================================

(59XT最高只给400mt)

=======================================================================
测速就不用看了,全盘SLC、
其实看一眼板子跳线就知道是ONFI还是tog  几CE颗粒,打码娱乐娱乐
59H才能做缓外直线不掉速,就是那新款MX500、之前是59H+B27现在是59H+B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