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电磁式气泵

楼主(2022-01-06):
本坛撸的,里面一个电磁铁+一块驱动板(芯片被打磨)

网友:
数码之家喜欢养鱼的人很多,我养了2鱼缸。

网友A:
IC应该是产生脉冲的,这玩意加个大功率烙铁是不是可以改个简单的热风枪?

网友:
很好奇IC的型号
电路板反面有没有零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应该是产生脉冲的,这玩意加个大功率烙铁是不是可以改个简单的热风枪? ...

就叫迷你热风枪

网友(2023-02-10):
看起来结构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