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油烟排气扇控制盒

楼主(2022-01-06):
看看板子,外面黑乎乎的就不拍了

网友A:
板子都标上元件参数了,自己维修也很方便,良心厂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都标上元件参数了,自己维修也很方便,良心厂家啊

这类板子好像都印有功能注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板子好像都印有功能注释

很多都是印有功能注释但没标元件参数啊

网友:
集成灶厂家都是定制板子,不标接口,工人就懵了。这家集成灶板子安装环境没有设计好,没有防油烟保护。

网友:
排气扇竟然还有控制盒,常见都是直接接220V

网友:
这是带清洗功能的油烟机吧
怎么还有高压包呢?

网友:
里面也是脏了

网友:
那么多继电器不说还以为是万能空调主板了。

网友C:
弄的挺复杂的,其实就是不同风速/照明/再加高压放电生成臭氧来消毒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的挺复杂的,其实就是不同风速/照明/再加高压放电生成臭氧来消毒而已。 ...

我拆开去掉了好几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