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灯珠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2-01-06):
666 颗led并联黑色线接负极蓝色线接正极可以绕过控制电路直接点亮,电压5V电流3a。这灯珠是什么型号

网友:
我看着像2835

网友:
量一下长宽

网友A:
正常工作电压电流该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工作电压电流该多少

3.2v电流不知道

网友:
2835贴片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