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力猫,二手百兆即可,什么型号稳定好用

楼主(2022-01-06):
二手百兆即可,什么型号稳定好用,谢谢。

网友:
电力猫,,,是不是在走下坡路

各种电器的干扰,,速率的稳定性是个难题

网友:
为啥现在还要用电力猫啊,组mesh不香吗?

网友:
我家实测电力猫只能跑不到20带宽

网友:
为啥要电力猫呢,是楼上住房要连到地下车库吗?拉网线啊,几台路由器组网更稳定

网友:
电力猫必须要插到单独的墙壁插座,插线板不行,只能在同一个空气开关下,我的500M电力猫最多也只有5MB/秒,看IPTV还可以

网友:
以前用200m电力猫,速度可以到6MB/s,但是楼上那个500的居然也才这个水平就不清楚什么状况了。如果只是看iptv用 这速度也够了

网友:
.开关电源 LED灯 的干扰太大 没意思!

网友:
如果在同一空开下,网速没有问题,我用过至少六年,不像楼上几位说的那么差。以前用的是TP-LINK的。

网友:
电力猫受制约影响太大。除百你的布线比较规整(最好就是2芯或者3芯线穿管而不是多根单芯线穿管),且线下无大功率电器和开关电源等。否则不如用三频无线mesh

网友:
现在的开关电源太多了,尤其是LED灯也多,对电力猫的干扰太大,我试过能用是能用,但是速率就比较低了。   除非不得已,否则不建议。

网友A:
我这有个TP-LINK的tl h69rt,6包邮出,电力线没试过,但是百兆口跑93mbps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个TP-LINK的tl h69rt,6包邮出,电力线没试过,但是百兆口跑93mbps没有问题 ...

打错了,60包邮出,还可以

网友:
我家里有一对过时的网件的80M

网友:
家里IPTV一直用腾达PH3,非常稳定。

网友:
一对网件200M的在吃灰,当年装第一套房子,电工给我少拉了根网线,刚开始一根网线压成两根百兆用
后来上两百兆外网了就iptv走电力猫,网线压回千兆
再后来光猫设vid,后端用网管交换机,就再也不折腾了

网友:
不推荐电力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