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索尼Xperia XZ2日版4GB+64GB大船货¥100块值吗❓❓

楼主(2022-01-06):
刚淘了俩台日版4GB+64GB大船货。
一台是运营商au定制版(成色还过得去200块),另一台docomo定制版(成色差后盖破裂但屏幕完好100块
AccuBattery显示电池还能充到设计容量的82%,另一台能充到78%容量,当4G老年机骁龙845性能足够得很啦,JDI液晶屏不像OLED屏幕那么瞎眼睛。SONY的五轴防抖功能实用,玩了一把拍4K HDR高清。

网友A:
楼主都是在哪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是在哪淘的???

深圳华强北的,那老板清货完,过完年后就要转行不干了。

网友:
lz哪买的??有车吗?

网友:
等待一起上车

网友B:
定制机,应该不能解网络锁,不能刷第三方系统吧?。

网友:
能插国内卡用吗?

网友C:
至少比绿十字N4s好些,没有华为管家等全家桶。下次试试接10英寸大屏幕,换大电池等,可以改成平板电脑。

网友:
845这怎么也比小米六值吧毕竟就这么点钱

网友:
好羡慕华强北呀

网友:
接口是TC吗?支不支持TC转HDMI扩展坞?支持的话感觉还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至少比绿十字N4s好些,没有华为管家等全家桶。下次试试接10英寸大屏幕,换大电池等,可以改成平板电脑。 ...

虽说平板手机都是mipi接口,不过驱动差的有点多,有人改装成功过吗?哪怕是通过TC口转的大屏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定制机,应该不能解网络锁,不能刷第三方系统吧?。

同问同求,不知楼主是否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虽说平板手机都是mipi接口,不过驱动差的有点多,有人改装成功过吗?哪怕是通过TC口转的大屏幕 ...

华硕做过概念手机平板合体,手机插在屏幕模组变平板,完美解决网购不同步,微信只能登录一个,游戏数据包模组来回拷贝等。可惜没成功商业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制机,应该不能解网络锁,不能刷第三方系统吧?。

日版的单SIM卡版,安卓10系统,不少日系运营商的自启App(卸载不了,把能禁用的全禁用,但是别把短信等必须的也禁用了)。
  近乎完美支持联通4G卡(但须先设置一下网络参数:新建接入点,人工输入名称和APN项),但是对移动4G的频段不完整(在有些城市会受影响),不支持电信4G卡。
  对比了一下,还不如港版的安桌9的6GB+64GB国行OS的机子流畅(因为手头在用还有一台服役了两年半的港版双SIM卡版刷国行OS来用)。看来,6GB运存是当今必须的,4GB运存小了点,但是当一台备用机绰绰有余。当一台4G老年机肯定没问题:常用的十几个App,看看高清视频(SONY独家的视频播放技术这时候就太实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华硕做过概念手机平板合体,手机插在屏幕模组变平板,完美解决网购不同步,微信只能登录一个,游戏数据包 ...

这种从一开始就打算做模块的不算在内,说的是改装,不是模块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从一开始就打算做模块的不算在内,说的是改装,不是模块化

显示部分如果有协议相同,理论上可以改,然后刷合适分辨率长宽比,适合看视频外接分线器键鼠。触摸部分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部分如果有协议相同,理论上可以改,然后刷合适分辨率长宽比,适合看视频外接分线器键鼠。触摸部分不 ...

可以自配那种带USB触摸屏的显示器,只要TC部分支持输出视频即可,但是手机一般没什么接口,还需要一个TC扩展坞之类把信号分出来,然后扩展为HDMI、USB、RJ45网络就很完善了,但是这种很不好找,分辨率还好办一些,手机常用的2K屏和1080P液晶还是不难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硕做过概念手机平板合体,手机插在屏幕模组变平板,完美解决网购不同步,微信只能登录一个,游戏数据包 ...

ASUS那个是变身平板。
2016年微软出过变身PC的。就是手机接一个【便携式扩展坞】再连接显示器、键盘、鼠标————>就变身成PC,六核骁龙808的性能应付一下文案办公没问题。

如果想玩一把的话,现在港版库存货好像还有卖,全新。大约三百多四百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问同求,不知楼主是否看到。

日版机单SIM卡版,日本运营商定制版,安卓10操作系统,出厂有约十个日系运营商的自启App(卸载不了,把能禁用的全禁用,但是别把短信等必须的也禁用了)。
  近乎完美支持联通4G卡(但须先设置一下网络参数:新建接入点,人工输入名称和APN项),但是对移动4G的频段不完整(在有些城市会受影响),不支持电信4G卡。
  4GB运存小了点,但是当一台备用机绰绰有余。当一台4G老年机肯定没问题:常用的十几个App,看B站看电影看高清视频(SONY独家的视频播放技术X-Realiy for mobile这时候就太实用了)。
  索尼XZ3大船货配置与XZ2差不多,但是屏幕不是JDI液晶屏,而是LG P-O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