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工具开关的正确操作应该是怎样的?

楼主(2022-01-06):
目前有两种想法:

1.慢慢按下去.
因为感性负载启动电流都较大,如果慢慢按下去,可能因为速度太慢开关触点打火会比较大,降低开关寿命.
但是,反过来想的话.也可能因为按的慢,初始转速较低,电流并没有那么巨大,对开关可能反而更好?

2.快速按下去.
按下去速度比较快的话,触点打火可能性会低一点.
但是.因为一下就按到底,直接就是高转速全功率,可能瞬间电流太大反而对开关不好?

3.可能还有从未想过的新路?......(也就是等回复)

不知道正确操作应该是如何?

网友:
调速开关你纠结啥快慢哪

网友:
我都是慢慢按,首先就保护机械部分了。

网友:
工具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
2楼说的对,调速开关你纠结什么触点火花

网友:
一根棒棒糖 ,为什么要纠结,是咬着吃,还是舔着吃。提升生产力的工具,怎么顺手 ,怎么快。就怎么用。

网友A:
现在电动工具的调速开关都是用集成电路+电阻排搞成模拟无极调速,下面的几个拆解图可以看得很清楚,请善用论坛搜索。
拆解一个博世20型电锤的调速开关

网友:
都已经不是机械开关了,,,,你纠结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动工具的调速开关都是用集成电路+电阻排搞成模拟无极调速,下面的几个拆解图可以看得很清楚,请善用 ...

还是有机械开关.而且你这个开关触点也黑了.我说的打火问题还是存在.
我问的也不是调速.

网友:
按的慢,初始转速较低,电流并没有那么巨大,对开关可能反而更好

网友:
就算是机械开关也有一个临界点,不管你按的快慢,到那个点了里面的触点也是哒的一下就接触上了

网友:
消耗品,想那么多干啥,想怎么按就怎么按

网友:
现在的调速开关怎么可能产生火花?就算机械部分具备产生火花的条件,但工具没有那么高的电压。再退一步,就算会产生火花,那也是光速的,你手速能赶上光速?

网友:
这个问题分为两种情况,厂商早八百年就考虑过了
1.不带调速的大电流机械开关,一些早期的定速电钻和现在的一些定速电动螺丝刀是这样的开关,这种开关的确存在比较明显的触点距离小但未接触时的放电烧蚀现象,常见解决办法是增加开关动作启动阻力,同时减小开关触点行程阻力,操作人员不得不用稍大的力按开关,使开关触点以较快速度接近,减少近距离放电烧蚀时间。当然解决办法不止这一个,还有更换开关触点为耐烧蚀材料等,实际往往多重措施并用,保证开关寿命
2.调速开关,动作部分是个电位器,触点一直处于接触状态,而且电位器中电流很小,所以烧蚀现象不明显,也不是影响开关寿命的主要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动工具的调速开关都是用集成电路+电阻排搞成模拟无极调速,下面的几个拆解图可以看得很清楚,请善用 ...

开关按钮什么拆下去的,我废了半天时间也没有完好的拆下来

网友:
用的少怎么用都不会坏,用的多用的频繁还有时间纠结怎么保护开关吗,浪费掉的时间都够换好几个开关了,挣的钱更是够买一车开关的了

网友:
开关触点接触和断开肯定是越快越好的

网友:
机械开关凡是有可能产生火花的速度越快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按钮什么拆下去的,我废了半天时间也没有完好的拆下来

我也借花献佛,自己没怎么拆过,这种开关的卡子拆起来一不小心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