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俩打嗝的开关电源,多奇葩来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2022-01-06):
一个单管正激的芯片做成双管隔离驱动同时导通的开关电源,供电限流电阻烧断造成的打嗝,俩331贴片换成160Ω的直插散热好一点吧。
次级接法也是奇葩,这是什么开关电源结构求科普

两个mos的驱动波形:

次级绕组两端波形:

网友:
这电源真简单那

网友:
推动变压器两个绕组相位相反吧。

网友:
mos管耐压不够,数量来凑

网友:
这芯片是啥应用场景?厂家的典型电路里,电压反馈是光敏元件,输出是接灯泡的吗……

网友A:
没什么问题啊!!!!!!!!你注意看电流方向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问题啊!!!!!!!!你注意看电流方向就明白了,,每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就工作一个周期,,这相当于 ...

这样解释,我更看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解释,我更看不懂了

看电流方向啊,,这个原理类似全波整流的,,,就是有两个相反方向的电流流过,为了提升效率就要把另外一个没有使用的电流利用起来,,

假如你把绿色流径的二极管去掉,就是半波整流,只利用了50%的电流,另外一半都浪费了,,而加上了绿色流径的二极管就刚好可以利用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问题啊!!!!!!!!你注意看电流方向就明白了,,每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就工作一个周期,,这相当于 ...

这可不是什么整流,我感觉你说的好像不对,但是我也没看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可不是什么整流,我感觉你说的好像不对,但是我也没看懂。。。

。。。。。。。。。。模电讲半波整流的部分你可以看一下,,这的确是整流电路。。。。。。。。。。。

网友:
这个电路,乍一看是个半桥式架构,但仔细看看发现是个双管正激架构的。
这么设计,虽然增加了开关管和二极管,但是变压器结构简化,开关管负载降低了
更重要的是初级高压绕组既用作能量传输,又用作磁复位。
次级整流电路不叫奇葩,而是正激架构的开关电源次级普遍的接法。
次级2个二极管,一个负责整流,一个负责续流。
在开关管关断时,变压器停止传输能量,电源输出由次级电感通过续流二极管向负载功能。
你可以把正激开关电源,看成是一个Buck电路,只是在开关管和电感之间加了一个开关变压器。
如果次级没有这个结构,正激电源没办法通过PWM方式调压,输出电压会根据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模电讲半波整流的部分你可以看一下,,这的确是整流电路。。。。。。。。。。。 ...

嗯,确实是整流,但是你说的如果能同时利用正负半周的能量,得至少4个管,全桥整流吧。

而且看二极管和导线的布局,其中一个方向是构不成回路的,这是我不理解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模电讲半波整流的部分你可以看一下,,这的确是整流电路。。。。。。。。。。。 ...

右边那个好像只是电感的续流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确实是整流,但是你说的如果能同时利用正负半周的能量,得至少4个管,全桥整流吧。

而且看二极管和 ...

你看我楼下的图!!!!!!!!,,全波整流也是可以像全桥整流一样可以利用正负半周的能量的

网友:
这是全波整流啊!!!!!!!!!!!!!!这就是电流流经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右边那个好像只是电感的续流二极管

我仔细看了下,,作用的确是续流,,,,

网友:
电流方向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用作整流,,一个类似buck的续流,,,,,,,,

网友:
典型的双管正激
就是14楼大侠说的Buck电路,加个变压器。
普通正激用RCD对磁芯复位,双管正激的原边加双二极管复位。
图二显示电感与次级串联不分前后
图三显示励磁能量返还给电源,比RCD形式效率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右边那个好像只是电感的续流二极管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