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军用级万用表FLUKE 27/FM 拆机测评

楼主(2022-01-06):
第一印象,绝对意义的板砖,打仗时可以当武器的那种!外壳又厚又硬!从质感上比289更配板砖的名号。外壳有密封条具有一定的防水性!
我这块是拼装的二手货!后盖明显是8025A的。估计其它零部件也可能是拼装的!
福禄克27/FM和27最大的区别是FM多了一个福禄克的有效值芯片。其它几乎都是一样的。
理所当然的精度很好,毕竟在那个年代也是堆料货!电流档精度不算完美可能是个例吧。
测量速度比77快,比现在的115/117慢,电压档感觉不怎么快,是真有效值万用表,频响也不错!
档位设计了360°旋转,交直流都是分家的,左边直流,右边交流,一般手动挡搞一整圈档位的情况更多,这个自动量程搞成这样转起来有点耽误事。两个关机档位,优缺点并存吧。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总要重新开机,而开机又要几秒钟。繁琐!
还是那句话,老表终究是老表,尽管很多地方让人惊叹,很多细节比现在的表做的还要好,但是,总体上很多地方还是不太符合现在多数人对表的要求。比如,体积过大,屏幕偏小,没有电容档,频率档,背光等,,,
买新不买旧吧。停产这么多年了,不值得去买来用,基本上就是情怀了!
最近一段时间,玩了几个福禄克的老表,8060A,77,27,确实能感受到外国品牌在几十年前的技术和设计细节,以及用料,现在的国产表依然没有做到!他们是真的在研究适合实际测量的技术和用户需求,真正的研发万用表。国产表就是千篇一律的现成方案,测量功能和技术上也没啥过多考虑,没用的功能给你整一堆。

网友A:
fluke老表集成度都这么高,两个芯片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uke老表集成度都这么高,两个芯片搞定

定制芯片的优势。

网友:
我的液晶屏漏液严重

网友:
老表很多地方让人惊叹,很多细节比现在的表做的还要好

网友B:
楼主这台是海鲜市场淘的拼装货吧?,水下9米直接使用,耐冲击,军用级别的,FM代表军队使用,是现代27II、28II的爷爷版本,至于你说的电容、背光等现在的一些功能,我看来无所谓,首先万用表电容功能测量方式就不准确,不是电桥那种方法,再说电容只看一个容量参数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D值Q值都没显示,而且是2线测量,没什么实际用途,背光这些就更不值得了,试问实际有几次用到背光功能?反而加了背光功耗就更大了,所以我更爱无背光的表,换句通俗的话说,耐不耐艹跟重要啦

网友:
比187还大啊,看来真是板砖

网友:
横平竖直的布线,这表30多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台是海鲜市场淘的拼装货吧?,水下9米直接使用,耐冲击,军用级别的,FM代表军队使用,是现代27II、2 ...

放水里用不行吧,按键好像不防水!电容档虽然不如电桥但是多数人大部分情况下还是用万用表测的时候多,毕竟方便,背光也是,很多人的工作离不开背光。万用表就是这样,因人而异,每个人需求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水里用不行吧,按键好像不防水!电容档虽然不如电桥但是多数人大部分情况下还是用万用表测的时候多,毕 ...

可以的,水下使用的,整个表全部防水处理过的,当然海鲜市场其它人拆走密封件不算,我也有2台一台日常服役中,另一台是全新的

网友:
晒表晒出来个表兄弟

楼主你和11楼是表兄弟

网友:
好表,迄今为止福禄克出的最结实的手持表。
我也是用一块放一块,不过想用坏第一块是挺难的,我的没有楼主的好,是27,比fm少了rms。无奈我是直接从福禄克买的,正规渠道fm进不来啊。这表有个缺陷就是液晶显示时间久了会变淡,不过只要打开处理下触点就好。27的设计不仅是结实和mil标准,同时也是满足防爆要求的,现在好像福禄克28里还有一款Ex级别的产品。

网友:
有没有大神用过优利德UT18B PRO,分享一下,同事让我推荐一下,我推荐UT195DS,我说用10年应该没有问题,他说太贵了,刚好翻到了优利德UT18B PRO新表,但是找不到测试资料。

网友:
内部看着真舒服!

网友C:
楼主的FLUKE 389 + 连按键都贴膜, 笑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FLUKE 389 + 连按键都贴膜, 笑死人了

怕掉字,我学生时也贼怕100多元的计算器会掉印字。可能是爱惜成为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水下使用的,整个表全部防水处理过的,当然海鲜市场其它人拆走密封件不算,我也有2台一台日常服 ...

厉害啊,保存得这么好。

网友:
Fluke居然还有389,头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