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洗美的5L电压力锅MY-CD5026P

楼主(2022-01-06):
买了两年多的美的电压力锅有点脏了,拆了清洗一下,顺便发个拆机帖。

▲外壳挺脏的,除了清洗过上盖其它没动过。

▲铭牌型号

▲配的两个内胆颜色不同,都是铝的带铁氟龙不粘涂层,唉!好歹给个不锈钢的啊。。。

▲从底部开拆,开始以为两个硅胶脚垫下面有螺丝,原来只有电源线旁边一颗内六角螺丝,拆开螺丝把盖板旋转一下就开了。

▲电源板很简单,开关电源降压加一个继电器控制加热,主控在侧边的按键板上。

▲板子背面有三防漆

▲看“变压器”型号就知道是个6毫亨的电感,电源IC是PN8024R,是一颗非隔离高效率交直流转换芯片。

▲加热丝引脚和双金属温控开关都有硅胶垫做防护,零线还加了标签,细节处理不错

▲拆掉底壳螺丝才能取下中框,可以看到按键板排线打了704密封防潮,哎呦!竟然还掉出个小强

▲侧面有锅盖检测开关,当锅盖盖上去没旋转到位时会顶住开关凸柱,主控检测到开关断开就切断加热并发出提示音,同时点亮相应的指示灯。

取下锅盖或者锅盖旋转到位都是一样可以加热的,方便开盖煮食物。

▲这次重点要清洗的就是中框上面的塑料骨架,撬动卡扣就能取下,上面有水槽,里面实在太脏了就没拍照。。。

▲这里红圈里面的就是锅盖检测开关的凸柱

▲清洗这玩意得先拔掉电源线,褪下胶套,按下箭头所指的弹片,一拉就出来了。

▲底盖上螺丝的地方还有个塑料衬套,猜测是耐高温塑料制成的,用作底盖和内部温度较高的铁壳隔离。

▲这骨架竟然有两部分组成,清洗过程省略1000字。。。

▲本来嫌麻烦不打算拆面板的,结果清洗完毕吹干插电,刚开始加热正常,过一会就报错,猜测是面板进水所致的水分没干导致的,看来我高估了它的防水性能。。。

▲撕下面板的贴膜,果然看到上面有水。看到有螺丝孔,看来可以拆下按键板,5个螺丝孔只打了三颗螺丝?

▲按键板上面就指示灯和微动开关最多,右边的是电源排线,左边的可能是写单片机的接口吧?

▲背面有颗单片机,涂了三防漆看不清型号。

▲既然背面打了三防漆,那么就只能是微动进水导致系统错乱了,电吹风对着微动一顿狂吹,上电测试果然正常了

网友:
擦擦外面就好啦。

网友:
我的苏泊尔的 到是有个不锈钢内胆

网友:
外壳用铁壳,真不如用塑胶壳,铁壳生锈

网友A:
内部都这么脏
是不是密封性能不好
如果防水性能太差,趁早换了

网友B:
现在买电压力锅都不配不锈钢内胆,是不锈钢内胆不生产了?

网友:
我家之前就这锅,用了几年,电源坏了,换了电源没好几天就煮不熟东西了,扔了

网友:
现在换苏泊尔的了,全触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买电压力锅都不配不锈钢内胆,是不锈钢内胆不生产了?

成本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洗洗更健康!!

网友:
一直不喜欢这类套着厚重外壳的电锅,用久了就脏兮兮又因为有电路板又不好清洗。买高压锅的话估计能传好几代都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都这么脏
是不是密封性能不好
如果防水性能太差,趁早换了

内部还算干净,就外面脏,还有水槽那里脏,面板防水性能的确不行,后面我涂了704密封,应该不怕了。

网友:
家里有个海尔的电压力锅就是前面板进水损坏的,一直没拆懒的修

网友:
为什么不用隔离开关电源也增加不了多少钱,按键膜烂了漏电就不好了

网友(2024-06-16):
【从底部开拆,开始以为两个硅胶脚垫下面有螺丝,原来只有电源线旁边一颗内六角螺丝,拆开螺丝把盖板旋转一下就开了。】
您好,用的几号内六角扳手?我的同型号电压力锅,用的2.5号扳手太小了,用3.0号扳手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