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摩托车启动电池应配多少安充电器?

楼主(2022-01-07):
网上叫商家做了个磷酸铁摩托车启动电池,
用的是二手电芯,4串两并,加均衡充电板,商家标容量8AH。准备买个14.6V锂充电器,备于亏电时补电。选多少A的充电器合适呢?

网友:
2A的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0.2c  1.6A 选多少A的充电器合适呢?

网友:
低于1c充电都没事的。

网友:
1C充电都没事

网友:
亏电时补电而已,对充电速度应该要求不大,所以1、2A,3、4A,5、6A,7、8A都没问题

网友:
jian都可以

楼主:
参考楼上各位意见,应该可用我家里原来买的14.5v2A充电器。虽这不是锂电专用,但电流怎么都在安全之内。

网友A:
请问大哥这个多少钱呢,可否告知那里买的。
正常买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哥这个多少钱呢,可否告知那里买的。
正常买一个,谢谢!

电池这里买的

楼主: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idleFish-F2e/widle-taobao-rax/page-detail?wh_weex=true&wx_navbar_transparent=true&id=665034490944&ut_sk=1.XmMyvXciqEsDAIiO8P22g5WW_21407387_1641567626444.copy.detail.665034490944.16731316&forceFlush=1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idleFish-F2e/widle-taobao-rax/page-detail?wh_weex=true&wx_navbar_tra ...

谢谢大哥,可惜停止发货了,要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