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改一个耐耐耐耐用的吸顶灯

楼主(2022-01-07):
把LED灯芯扯了,直接拧上镇流器、陶瓷灯座,最后才想起来拍;带wifi控制,定时开关。

网友:
搞个氙气大灯

网友:
以后换灯泡就行,这玩意亮度不错啊

网友A:
3分钟后,灯罩挂了

网友:
led不是不耐用,而是现在的灯都设计为不耐用。
氙灯寿命几千小时,比led低一个数量级,不过现在汽车上淘汰的比较多,比以前便宜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分钟后,灯罩挂了

你知道的太多了      我也想说。。。。。。

网友:
我这个大黑盒子造价挺高。

网友:
会不会灯盘变烤盘?

网友:
最好加三洋4056风扇,强制风冷散热,避免灯罩悲剧。氙气灯光谱比LED好不少,显色性很高。

网友:
照亮整栋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分钟后,灯罩挂了

同感,灯罩直接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