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改造电力猫通过有线电视同轴电缆传输iptv网络信号

楼主(2022-01-07):
家里弱电箱到客厅电视只有一条网线,给了iptv就会牺牲网速,于是考虑其他方法。弱电箱到客厅有一条有线电视同轴电缆,想是否可以通过同轴传输,搜索某宝找到有EOC这种东东,但一对上百

楼主:
继续
价格太高。找出以前买的ylj电力猫,拆开分析发现网络信号通过一个变压器和若干电容耦合到电力线上传输。

网友:
抽出同轴,换成网线。
或者抽出网线,拉紧两根

楼主:
继续
把变压器输出到电力线一侧输出端断开,连到一个同轴插头。

网友:
有的路由器支持IPTV

网友A:
1236,听说过没

网友:
想法不错,不过估计不行。

楼主:
照片上传不了。弱电箱找到客厅的同轴接好,客厅的也接好,网络通了,证明思路正确,信号比直接用电力线传输要稳定。

网友:
把电缆线换成网线不就行了。

网友:
现在的网络基本都百兆以上,在乎这点网速吗?

网友:
同轴线抽出来换网线,同轴线抽出来光纤,网线抽出来换光纤,踢脚线走光纤到电视柜。。真的多办法,你问了一个最不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36,听说过没

1236   只能百兆带宽。现在不够用了

网友:
有些路由器可以让iptv不通过光猫的iptv接口就能用,华硕或者openwrt,具体用google搜

网友:
再不行,自己抓取iptv直播源。放在自己的盒子上用,运营商的直播源很稳定,我3年前抓取的联通源,现在还能用。

网友:
大部分联通和移动iptv 用路由器的lan也能正常使用,不一定非插iptv口。电信的不清楚。

网友:
EOC买过1对150一个,不要电利用catv只能单向传输经常开机找不到信号,后来换成电力猫也不行,最终走根网线啥毛病没有

网友:
建议抽出同轴换网线
或者采用vlan技术    找运营商要光猫超级密码  把IPTV和互联网信号通过vlan绑定到光猫的一个lan口  然后在电视机处用支持vlan的路由器解开vlan

网友:
楼上好几个回应抽换线的,根本就不考虑说线换不了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36   只能百兆带宽。现在不够用了

楼主这个命题就有点邪门,又要速度又不想花钱,正常情况下都会考虑让IPTV走WIFI,但是看他这个是物理走线应该没有WIFI拓扑的意思,实在不行钻洞吧

网友:
单线复用撸主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