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相4线步进电机驱动试验

楼主(2022-01-07):
电路如下图

网友A:
如果需要软件细分建议用带电流调节的 这种方案没啥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软件细分建议用带电流调节的 这种方案没啥优势

//8脚 STC15F104W 2相4线电机//P3.0--P3.3  这4个脚设为推挽,12MHZ,烧录后才焊接4个电阻。

      //要求:上电后正转10秒,反转10秒

         #include<reg52.h>   //代入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 用空操作  _nop_   时要加这句//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宏定义变量类型    0----429496729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变量类型    0----65535/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变量类型          0-255/

         uchar jlu;  //几率-----------------=======

      uint  t1;

sfr P3M1=0xB1;

sfr P3M0=0xB2;  //P3口特殊寄存器声明

  sbit A1=P3^3;   //
  sbit A2=P3^2;   //
  sbit B1=P3^1; //
  sbit B2=P3^0; //        4个输出口

#define Coil_1 {A1=1;A2=0;B1=0;B2=0;}//A+流向A-,B断电
#define Coil_2 {A1=1;A2=0;B1=1;B2=0;}//A+流向A-,B+流向B-
#define Coil_3 {A1=0;A2=0;B1=1;B2=0;}//A断电,B+流向B-
#define Coil_4 {A1=0;A2=1;B1=1;B2=0;}//A-流向A+,B+流向B-
#define Coil_5 {A1=0;A2=1;B1=0;B2=0;}//A-流向A+,B断电
#define Coil_6 {A1=0;A2=1;B1=0;B2=1;}//A-流向A+,B-流向B+
#define Coil_7 {A1=0;A2=0;B1=0;B2=1;}///A断电,B-流向B+
#define Coil_8 {A1=1;A2=0;B1=0;B2=1;}//A+流向A-,B-流向B+
#define Coil_OFF {A1=0;A2=0;B1=0;B2=0;}//全部断电

void  main( )//主程序
{
       TMOD=0x01; //  TMOD=0x1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1000)/256;  //12MHZ,1MS一次中断,商//
            TL0=(65536-1000)%256;  //低四位装数=余数//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397//

        Coil_OFF;  //把4个输出设为低电平,全部断电

    P3M1=0x0;// 高8位为0000 0000
    P3M0=0xF;  //低8位为0000 1111   3.0--3.3脚为推挽输出,各脚串联1K电阻到地,有4毫安电流。其他是准双向口串联1K电阻到地只有13微安

  while(1)//大循环
       {

                        jlu=0;//几率------

                                //以下是你的编程区=========================================

                      //以下你不要编程=========================================

                   while(jlu<1)          //几率-------

                          {_nop_();  _nop_();         _nop_();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软件细分建议用带电流调节的 这种方案没啥优势

void ext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的中断程序//定时器1的中断程序 void ext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char i2,i;
        TH0=(65536-1000)/256;         //重装数12MHz 1000=1ms,如果不重装,默认数是65536,不是想要的10000//
        TL0=(65536-1000)%256;

  t1++;

  if(t1<10000){            //正转10秒

  switch(i)
       {

    //正转
            case 0: Coil_1;i++;break;
                case 1: Coil_2;i++;break;
                case 2: Coil_3;i++;break;
                case 3:Coil_4;i++;break;
                case 4:Coil_5;i++;break;
                case 5:Coil_6;i++;break;
                case 6:Coil_7;i++;break;
                case 7:Coil_8;i++;break;
                case 8:i=0;break;
         //default:break;
           }

                 }

          if(t1>=10000) {     //反转10秒

          switch(i2)

          {
          //反转
            case 0:Coil_8;i2++;break;
                case 1:Coil_7;i2++;break;
                case 2:Coil_6;i2++;break;
                case 3:Coil_5;i2++;break;
                case 4:Coil_4;i2++;break;
                case 5:Coil_3;i2++;break;
                case 6:Coil_2;i2++;break;
                case 7:Coil_1;i2++;break;
                case 8:i2=0;break;
            //default:break;
           }
                }

  if(t1==20000){t1=0;}    //轮回

   //以下你不要编程=========================================

            jlu=1;//几率---------

  }

楼主:
引用 楼主:
void ext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的中断程序//定时器1的中断程序 void exter1() interrupt 3//
{   ...

程序分了两部,到此已经上传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