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导热硅脂的问题

楼主(2022-01-07):
    各种功率管等与散热片之间都要涂导热硅脂,拆一些开关电源开关管或次级的大功率整流管,还有电磁炉炉盘中间的感温电阻与面板之间,大多都是白色的导热硅脂,很多年了依旧保持嫩滑的膏状。而我买过的好几种,有金色的、有灰色的,号称导热系数很大,但油与脂感觉是分离的,象泥一样,没有滑的那种感觉。是我买错了,还是不会用?请内行人指导一下使用注意事项,推荐一下好品牌的导热硅脂吧。谢谢!

网友A:
接触热源越久越容易挥发,发现油脂分离的话自己用绣花针搅拌均匀即可,目前最好的是AMD送的水泥块,别名“相变硅脂”,真正用一辈子系列,但是有人黑这是垃圾,仁者见仁

网友B:
市面上9成标很大10左右的都是骗人的,玩电脑DIY的都知道要想买好的就去买信越7783或者7921或者道康宁这种大品牌的别去买杂牌的,杂牌一年基本就失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触热源越久越容易挥发,发现油脂分离的话自己用绣花针搅拌均匀即可,目前最好的是AMD送的水泥块,别名“ ...

相变硅脂也分好坏按摩店原装的用两年也失效了,好一些的也不便宜能多用个两年吧。关键不好拆尤其天冷的情况下,直接就把CPU粘死在散热器上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相变硅脂也分好坏按摩店原装的用两年也失效了,好一些的也不便宜能多用个两年吧。关键不好拆尤其天冷的情 ...

这个其实是消耗品没必要关注,效能下降了抹干净擦一层新的上去完事,一瓶用半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是消耗品没必要关注,效能下降了抹干净擦一层新的上去完事,一瓶用半生 ...

硅脂都有衰减的,高性能CPU和显卡尤其是笔记本特别明显,两三年不换就不行,轻则风扇起飞,重则核心虚焊报废。更何况有的厂家出厂就是垃圾硅脂和导热垫。英伟达的显卡就是垃圾导热垫,显存直接上百度,换了低很多。

网友C:
省钱就买高导,华能智研这些国产大牌,有钱买信越7783,7921。

网友D:
一般情况下,显示白色的是最便宜的导热硅脂,没有任何导热物质添加,导热系数一般,根据添加的硅油多少流动性也会有所变化。
但用于显卡的硅脂就比较纯正,甚至不添加硅油,状态类似快干透的泥巴,很难均匀涂开,为的就是避免硅油蒸发导致散热效果下降,添加的硅油比列和导热系数成反比,几乎可以看成加10%硅油就使得导热能力下降10%,时间越长越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热源越久越容易挥发,发现油脂分离的话自己用绣花针搅拌均匀即可,目前最好的是AMD送的水泥块,别名“ ...

谢谢。我拆了一个10多年前生产的电磁炉,面板与线盘中间接触的导热硅脂依旧滑嫩,所以才问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下,显示白色的是最便宜的导热硅脂,没有任何导热物质添加,导热系数一般,根据添加的硅油多少流动 ...

谢谢指点,那我买的还可能是正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省钱就买高导,华能智研这些国产大牌,有钱买信越7783,7921。

谢谢推荐,马上搜一下备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9成标很大10左右的都是骗人的,玩电脑DIY的都知道要想买好的就去买信越7783或者7921或者道康宁这种大 ...

谢谢推荐,留存备买。

网友:
目前代购的7921 其他的基本都是骗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硅脂都有衰减的,高性能CPU和显卡尤其是笔记本特别明显,两三年不换就不行,轻则风扇起飞,重则核心虚焊 ...

量产的基本都是用最低BOM成本的,就别指望能抢得过个人后购的了

网友E:
好像还有一种叫导热硅胶的,不知是否以讹传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还有一种叫导热硅胶的,不知是否以讹传讹。

不同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还有一种叫导热硅胶的,不知是否以讹传讹。

导热硅胶片太厚太贵了,又麻烦,只有要电气隔离时才用。

网友:
99年买的一管导热硅脂,现在还非常丝滑,但是前几年买的确实有油脂分离现象,我都是用之前搅拌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接触热源越久越容易挥发,发现油脂分离的话自己用绣花针搅拌均匀即可,目前最好的是AMD送的水泥块,别名“ ...

十几年前接触过这种AMDCPU上自带的,只知道确实很好,不知道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十几年前接触过这种AMDCPU上自带的,只知道确实很好,不知道名字。

导热性能简直魔幻对不对?就是冷却的时候跟胶水一样也是不太方便拆卸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