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2022第一次折腾:两周前才合体的灯架又被分开了,改做了自行车手机架!

楼主(2022-01-07):
折腾,都是折腾!

元旦清理垃圾,找到一把坏掉的蓝牙自拍该,记得改过线控,但是失败了,一直扔在一边吃灰
既然翻出来,顿时又灵机一动(想法多,但又经常烂尾)

夹手机这部分可以利用起来,改个自行车手机夹来拍视频
PS:老早撸的手机架把摄像头挡住了,还一直在吃灰

开始是烧拉杆,企图把塑料部分熔化拉出来,但烤变色了都纹丝不动
最后还是上电钻,把拉杆上的压坑钻掉才拆开

请出两周前才成功合体的自行车灯架
不好意思,时间已到,该换人了

之前为防松打了瞬干胶,遇到麻烦了,拆不开

用电烙铁烫了好一会,趁热才分开,那味真是熏人呀!

手机架底座打毛
听坛友的,之前那个橡胶片两侧也打毛,增加摩擦力

合体,原螺丝拧紧

为防脱,还是点上瞬干胶吧,虽然拆时辣眼睛

装上夹持部分

这就算完工了

夹上手机,为避开电源键,只能担边了

装车调位置,就这里吧,摄像头可以基本在中间
还不会和灯架干涉

夹上手机,好像还行

但左侧受力会更大,不知道能不能抗住振动?!

等明天就骑出去试试,还得设法绑定手机,免得抖掉了
不过估计骑公路是没得问题的,等偶好消息哦!

网友A:
新型行车记录仪

楼主:
嗯嗯,就是打算代替运动相机拍点视频

网友B:
这真是折腾啊,话说这种手机夹牢固性值得商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型行车记录仪

就看拍的视频有多晃了

网友C:
改的挺好的,我也有自拍杆,有空改个试试

网友D:
这个合体分家也太快了,转眼又和别人合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真是折腾啊,话说这种手机夹牢固性值得商榷~

确实单薄,夹持力全靠弹簧,得做点安全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挺好的,我也有自拍杆,有空改个试试

今天试了,振动有点大,视频抖得有点厉害哦!

网友E:
改得像模像样,快说,实际使用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合体分家也太快了,转眼又和别人合体了

估计还得分一次家,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得像模像样,快说,实际使用效果怎么样?

效果不好,这个架子稳定性不行,振动太大,视频抖得厉害,得另想办法

网友F:
放车把上太抖了,装到头盔上人肉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车把上太抖了,装到头盔上人肉减震

头上顶个手机实在不雅观,放胸前偶倒是考虑过

网友(2022-02-25):
加弹簧 换长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