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大艺18V锂电池做个多功能接头架子

楼主(2022-01-07):
给大艺18V锂电池做个多功能接头架子第一版链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9916-1-1.html
主要是想加上4MM母头可以供其他用途,比如小台钻用的24V无刷电机很多时候只钻几个孔接个电源太麻烦且还有安全隐患
先来几张成品

第一版

原打算在第一版上加4MM母座,做好发现4MM母座会影响航插头拔插所以航插头就得移位(4MM木头太长其他地方安装不下),移位后多了一孔看着难受强迫症受不了只能重做

唉重新做吧

规划出多余的地方

钢锯手电钻侍候

打磨

上机看看效果

量身定做严丝合缝

楼下继续

楼主:
给大艺18V锂电池做个多功能接头架子继续

钻航插头和4MM母座安装孔

接线(转接头用的第一版的)

两个版本对比一下

上机

T12试机正常

试试4MM接头万用表量20V正常

试试给小台钻供奶

没问题

完工后又在想有没有必要加55/25接头呢
完多谢支持!

网友:
手艺还是不错的。

网友A:
这个做室外t12电源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室外t12电源效果不错

嗯嗯室外和没有插线板的地方使用很方便

网友B:
电动车控制器????

网友:
小台钻抢眼~

网友C:
lz的台钻也是自己diy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控制器????

是的改了抵压保护现在12至48V通用

楼主:
嘿嘿搬出来露露脸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台钻也是自己diy的吧

是的自己瞎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改了抵压保护现在12至48V通用

厉害,,,,

网友D:
电池接口的插头固定用了树脂胶吧?前几天第一次用树脂胶封固潜水泵电源接头,好用

网友E:
偶是直接加的两个带孔接线柱,做移动电源方便

网友F:
不错,多功能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接口的插头固定用了树脂胶吧?前几天第一次用树脂胶封固潜水泵电源接头,好用 ...

是的底下和金属外壳接触面上了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偶是直接加的两个带孔接线柱,做移动电源方便

嗯嗯用着方便顺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多功能供电了

嗯嗯功能不怕多哈正所谓技多不压身

网友G:
端面不用塑料板挡一下吗?谨防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端面不用塑料板挡一下吗?谨防短路

多谢提醒已经加上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167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