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界] 免充气、永不爆胎!固特异发布新型轮胎

楼主(2022-01-07):
爆胎的危害尤其之大,特别是在高速行车时,那么发明一种永不爆胎的轮胎不就可以从根本性解决这种问题了吗?

基于此思路,已有百余年历史的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推出了一种新的免充气轮胎,目前免充气轮胎NPT为定制轮胎,将用于Starship无人驾驶车辆,后者将由1000多辆自动驾驶车辆构成运营车队,承担物流工作。

测试数据显示,定制轮胎在磨损、制动、减振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其实去年早些时候,固特异就曾公开展示过一款免充气轮胎,同时还表示美国一家地方交通管理局正在测试该款轮胎。

充气轮胎最大的好处就是安全,原本轮胎的内胎通过充气,让汽车在行驶时可以有较佳的弹性以及避震的效果,而免充气轮胎则改为用类似蜂巢或是其他空心结构取代,让轮胎可以在保有弹性的同时,免去了爆胎的风险

除了固特异,还有米其林、韩泰、锦湖、普利司通、邓禄普、通伊欧等品牌也都推出过免充气轮胎产品,但均没有得到普及。

原因在于这一类产品还是有一些暂未克服的缺点,比如轮胎间结构的空洞,使其高速跑起来有很大的噪音,而且免充气轮胎行驶起来还是没有传统轮胎来得舒适平稳。此外,如果空洞间有异物卡住,轮胎将会容易变形。

此次固特异新款免充气轮胎的发布,有望通过实战填补免充气轮胎目前的短板,那么距离它大规模推广或许已不远了。

网友A:
看起来不靠谱,开放式的,进去泥土就不好用了。质量偏心,动平衡被破坏,会剧烈振动。

网友:
最大的原因还是这种轮胎和通用轮毂不好配套,一般轮毂装不上这种轮胎

网友:
夹石头到怀疑人生

网友:
这不是家用的吧,换上这玩意,一个急刹车,会不会整台车底牌完全趴着路面上了?

网友:
这个国内好像早就有人开始做了还有申请专利了,就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靠谱,开放式的,进去泥土就不好用了。质量偏心,动平衡被破坏,会剧烈振动。 ...

剖面图而已,成品肯定外面包一层橡胶,看起来和普通轮胎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剖面图而已,成品肯定外面包一层橡胶,看起来和普通轮胎一样

如果外面再包一层胶密封,那有钉子或者尖石头扎进里边去了,很难拿出来,这样的轮胎只适合好路面上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外面再包一层胶密封,那有钉子或者尖石头扎进里边去了,很难拿出来,这样的轮胎只适合好路面上跑 ...

如果再密封,那不就是里面有气了?会不会冬天和夏天不同?冬天硬,夏天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