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衣机更换机内排水管

楼主(2022-01-07):
一台洗衣机的机内排水管漏水了。

由于网购的排水管没有这么快到先用热熔胶修补一下将就用几天。

换上网购的配件了。

网友:
现在都就行这个样子水帖吗?

网友A:
多余换,我家以前的海尔洗衣机排水管漏了,海尔维修人员来了说过了保质期得自费换一根管60一根,我说行回去取管,一会来电话没货得等,等    等你个锤子,师傅拆机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着呢,感觉就是机器甩干时震动大磨漏了,找到漏点后,去市场2块钱的粘鞋胶水一块布,抹上胶水粘到漏点,洗衣机现在还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余换,我家以前的海尔洗衣机排水管漏了,海尔维修人员来了说过了保质期得自费换一根管60一根,我说行回去 ...

修补好不会漏水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这根管都变色老化了而且很脏,看到网购的配件价格也不贵才十多块就换了根新的。

网友(2022-05-01):
我昨天也在家调紧了一下皮带,结构和楼主最后一图一样,用套筒才把电机螺丝拆松,排水管也磨坏了,后来用电工胶带缠上,继续服役。

网友:
能自己修东西的人都是牛人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修好了又能用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自己换不难,某宝根据管嘴口径、总长度购买,记得多买一支602百得胶(一般卖洗衣机配件的都同时有卖),给管嘴涂上一圈再接入,有堵漏效果,且凝固后还能清除,最后用卡簧或加扎带再紧固一下。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