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联想笔记本单针电源插头能改USB吗

楼主(2022-01-07):
哪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先问问度娘关于USB的协议,再与笔记本电源、电流的概念比较下,这前者可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

网友B:
改type-c吗?可以但是不建议。

网友:
改了usb-c,估计没有原厂那种方形的耐用,里面还得放个协议小板。

网友C:
能,搞一个使用12-24V电源的转换就行了

老王曾经卖过这个,现在已经下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搞一个使用12-24V电源的转换就行了

老王曾经卖过这个,现在已经下架了 ...

我之前的是20v 65W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的是20v 65W

那个使用这个电源只是不能输出24V而已,别的电压规格都能输出的

我现在用24V2A电源带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type-c吗?可以但是不建议。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问问度娘关于USB的协议,再与笔记本电源、电流的概念比较下,这前者可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 ...

我之前充电器的公头坏了,就是图片中的那个头,现在就是想把充电头改了,又不改输入电压和电流。

网友:
改typec加诱骗用PD吗

网友:
你说的那个线网上有卖的  内置诱骗模块的,我买过一个加上氮化镓100W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