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坏的打印机+自制车充,充电宝,万能充。

楼主(2022-01-07):
打印机使用中突然断电,找人修了没修好。拆了看看。

以前用的老式 大个的,我是小县城卖摩托车的,一年也开不了几张机动车发票,用不了几次。机动车发票打印出来不能压线,压线的话
第三联国税不认,第四联车管所不干。一个放不好打印出来压线了就得作废。自己手欠,拆来打印头,再装回去就不能用了。
换了这个雷斯杰的也没几年又坏了。

拆机过程就不上图了,有个螺丝滑丝了,暴力拆解的。

目测好像是换了 这个三根腿的,也不知道叫什么,修了能开机,打印的时候上边的三个指示灯开始闪烁,一秒闪一下,打印头也断一下 不顺畅。
自己瞎琢磨:是不是还是供电的问题?

这是电路板背面。

这是打印后的效果。
难道程序芯片坏了? 麻烦有知道的给指点指点。

电池是pos机里的电池,充电接口和船型开关是签到红包领的,充电器用雷力迅电动扳手的充电器。
外壳好像是买手机钢化膜的外壳。满电可以冲满两次手机。

车充头2元 ,是淘 特 红包撸的 ,正极不好焊接,焊工不行过程就不发了。
正极是活动的,跟负极卡片距离很短,很容易短路。

放烟的支架,烟草公司拿的,用做外壳。

激活快充的话发热量不小,上下粘两个签到红包撸了散热片。

本打算按两个接头的,想着可以连接其他的车用设备。也没按用的时候再说吧。
摩托车用不上。我也没汽车,做了几个都送朋友了。

以前的万能充,不知道哪个芯片炸了,索性拆了按个TP4056小板,充电电流1A有点大,
限流电阻串个5K的电位器,改成无极调流的。

红包撸了好多tp4056 充电小板,又做了两个。

网友A:
太有动手能力了

网友B:
这个打印机牛逼 我听都没有听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有动手能力了

没什么技术含量,用我们土话说 就是“瞎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打印机牛逼 我听都没有听过

打印机 杂牌的就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什么技术含量,用我们土话说 就是“瞎费”。

四川哪里的?

网友:
   您这不是机器得问题可能是驱动或是软件设置不对, 如果机器坏了会打不出来.

网友C:
多协议快充板子,多少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协议快充板子,多少钱?

这种是6505之类的芯片我以前买过5块多包邮后来就自己打板做了,芯片两块多一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5240-1-1.html

网友E:
你都能自己做移动电源的本事了,打印机这块一看就是电源板还用得着我们说?

网友F:
可惜楼主移动电源无法USB输入充电,品胜LCD电库7500也有意思,里面3串锂电池加均衡保护板,可以引出12到9伏电池组电压,接在自己喜欢的车充降压板,电脑风扇等。

网友G:
三个主题放一起有点乱。按后面的情况,应该对电源不陌生,怎么第一个打印机换的功率开关管不知道是什么。这东西一般不会独自坏。其它还应该查。包括驱动、RCD防护、反馈、限流保护等。

楼主:
石家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协议快充板子,多少钱?

四块左右 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都能自己做移动电源的本事了,打印机这块一看就是电源板还用得着我们说? ...

惭愧 确实是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惜楼主移动电源无法USB输入充电,品胜LCD电库7500也有意思,里面3串锂电池加均衡保护板,可以引出12到9伏 ...

usb麻烦,这样最省事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个主题放一起有点乱。按后面的情况,应该对电源不陌生,怎么第一个打印机换的功率开关管不知道是什么。这 ...

都没什么技术含量,发三个帖子 感觉有点水。干脆放一块了。
谢谢指教,我这水评看来是修不了了,慢慢拆着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是6505之类的芯片我以前买过5块多包邮后来就自己打板做了,芯片两块多一颗。
https://www.mydigit.cn/ ...

我用6505做了个6路快充平时扔家里充手机和平板,但发现9V2A模式输出电压一般都最高到8.73V左右。还做了个2路的装到一个原来坏掉的飚王读卡器壳里了,用路由器的12V2A充电头供电,平时出差用起来也还可以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