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可达护眼灯MT-L90电路板烧坏,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2-01-07):
明可达护眼灯MT-L90电路板烧坏,这是什么元件?只能看到DN1508

网友:
应该是
80v,6 OHM,N-CHANNEL,DEPLETION MODE,VERTICAL DMOS FET

网友:
2楼的英文部分意思是耗尽型垂直扩散场效应管。

网友:
PT4115,dc-dc恒流芯片,很便宜的几毛钱一颗

网友:
PT4115类的可调光恒流源芯片,

网友:
看起来是散热不行,楼主换了芯片后要注意加强散热,

网友(2022-02-20):
散热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