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三洋PLC-SW30投影仪无法连接电脑

楼主(2022-01-07):
捡了一台三洋PLC-SW30的投影仪,效果还不错,只能使用AV端口,电脑连接VGA接口不出图像,不知是设置问题还是接口坏了。
有懂的可以指教下吗?

网友:
电脑设置了没?

网友A:
接口坏的可能性最大,单位用的投影机使用者不懂,用完就关总电源,热量散不出来;带电插拔视频接口;插拔接口上下左右掰。打开看看,万一是虚焊就补焊一下

楼主:
电脑设置了,不知道是投影仪设置了AV输入,但是也没图像,不知道投影仪还需要设置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坏的可能性最大,单位用的投影机使用者不懂,用完就关总电源,热量散不出来;带电插拔视频接口;插拔接 ...

接上电脑能识别到,说明不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上电脑能识别到,说明不是接口的问题

开机前断开av,接好vga,输入信号应该是自动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前断开av,接好vga,输入信号应该是自动识别的

晚上试试

网友B:
如果是正常的投影仪不接输入只接电源开机应该会有显示的,至少是投个黑屏,然后操作菜单找找信号输入的切换,后续看表现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正常的投影仪不接输入只接电源开机应该会有显示的,至少是投个黑屏,然后操作菜单找找信号输入的切换 ...

投影仪菜单中输入源选择的是电脑输入,然后电脑也识别到了外接显示器,但是投影仪就是没有图像出来,如果是投影仪接口坏了,那应该电脑是无法识别到。所以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投影仪设置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投影仪菜单中输入源选择的是电脑输入,然后电脑也识别到了外接显示器,但是投影仪就是没有图像出来,如果 ...

接口或者线坏了不一定不能识别,因为判断是否接上只需要固定几个针脚。
试试换线?还有就是分辨率设置检查过了没,会不会超限了,古董投影仪很多只支持1024*768甚至800*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口或者线坏了不一定不能识别,因为判断是否接上只需要固定几个针脚。
试试换线?还有就是分辨率设置检 ...

你说的这些都做过,线换过,分辨率也设置到了最低,但也不行。我怀疑是设置的问题,因为VAG坏的可能性很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些都做过,线换过,分辨率也设置到了最低,但也不行。我怀疑是设置的问题,因为VAG坏的可能性很 ...

这种情况还真不好说,至少我想不到什么设置可以造成这种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还真不好说,至少我想不到什么设置可以造成这种故障

接口应该没坏,投影机的信号处理部分坏了

网友:
断电检查VGA对负极阻值 正常75欧左右  检查VGA线  换电脑测试 换线测试  能检测到只是说明EDID被电脑检测到

网友:
搞个转接头

楼主:
就是用的HDMI转接头。今天找个VGA的笔记试试

楼主:
估计是芯片坏了

网友(2022-08-12):
接口坏的可能性最大,单位用的投影机使用者不懂,用完就关总电源,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