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从开机到工作 电流不大于200UA的单片机

楼主(2022-01-07):
做一个控制器 两个按键 ,一个输出,一个按键 按一下输出高,再按一下输出低,第二个按键按一下输出高,延时200秒后输出低,也能按一下马上关闭延时输出低, 有没有从开机到工作 电流不大于200UA的单片机,烧录器好找便宜的,什么单片机内部有低速时钟的,一开机就是低速时钟,如果是开机是高速时钟后软件选择时钟的可能开机电流超过200UA

网友A:
你这个要求 不要单片机也能完成,几乎O功耗。

网友B:
辉茫60系列,比如FT60F0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辉茫60系列,比如FT60F021

用什么编程 ,用什么烧录 好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什么编程 ,用什么烧录 好找吗

原厂的编译器,C语音的。烧录器也都是只有原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求 不要单片机也能完成,几乎O功耗。

两个按键 ,一个输出,一个按键 按一下输出高,再按一下输出低,第二个按键按一下输出高,延时200秒后输出低,也能按一下马上关闭延时输出低, 用电路不好做吧,太复杂了体积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的编译器,C语音的。烧录器也都是只有原厂的

哦,谢谢

网友C:
我感觉大部分51单片机都可以的。200ua很容易就实现了。stm8是6ua吧,n76e003是6-7ua。io唤醒,设置好输出就休眠。

网友:
msp430功耗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大部分51单片机都可以的。200ua很容易就实现了。stm8是6ua吧,n76e003是6-7ua。io唤醒,设置好输出就 ...

看了开机电流都1MA以上

楼主:
这个好没有没有脚少的,体积都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开机电流都1MA以上

并联个电容就够了。或者选STM8L050J3,新唐ML5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联个电容就够了。或者选STM8L050J3,新唐ML51

哦 ,谢谢,去看看

网友:
n76e003和stm8我用的比较多,开机2-3ma,写好代码开机休眠,这个时间间隔应该是非常的短的,一般就算纽扣电池也会够吧。

网友:
常见的单片机都有低功耗模式,都可满足要求,但是你要会编程

网友D:
不如说说整体是什么情况吧?为什么限制200uA?是分多路导致总体电流限制?

网友:
不用单片机也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说说整体是什么情况吧?为什么限制200uA?是分多路导致总体电流限制? ...

高压电阻降压供电 ,空间体积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压电阻降压供电 ,空间体积小

容阻降压,小型cbb,电流几ma很容易,还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容阻降压,小型cbb,电流几ma很容易,还不发热

好的,谢谢,电容提供几毫安确实是很好的方法,这样电路选择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