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三星SCX-4521f打印不清晰分析及维修

楼主(2022-01-07):
上个月收了一台三星SCX-4521f英文版的,且前门右侧卡子坏掉了,必须换架子,正好有备用机子,说干就干,拆下来全部换掉,装好之后傻眼了,打印不清楚,硒鼓换别的机子上超级清晰!分析开始:

1、此机子为英文版,操作面板和接口板都是英文的需要全部换,不像有的只需换面板即可,且接口板升级固件也不能变中文,估计需要换字库吧!但是我有配件全部改为中文版,为了好出手!

2、期初以为是改为中文版造成的打印不清楚,换回原接口板和面板,故障依旧。

3、已排除硒鼓没有问题,检查高压板触点跟正常的机子位置一模一样,又换了高压板和电源板,故障依旧。

4、激光器如果有问题也会导致不清楚,先清洁了激光器,然后又换了一个正常激光器,故障依旧。

5、定影组件加热正常,只不过加热时间变长,开关前门后预热也变长,故障变的扑所迷离。

6、有时候会卡纸,抽出之后看到有一行很清晰其上部有一行烧黄痕迹,说明未进入定影之前字迹未完全转印上,而硒鼓上面字迹很清楚,由此十分确定跟定影、激光器、硒鼓没有关系。

7、硒鼓对应位置有一根压力辊和一条锯齿金属条,由此断定可能是压力辊较松或金属齿条接地不好。拆下整个上纸组件,更换后仔细检查安装之后故障解决!图片左侧上边金属片必须接地良好。

修好之后打印效果,很清楚!希望给迷茫的坛友指引正确的维修方法

网友:
这个有点高深,完全听不懂啊

网友:
用过4210,硒鼓一体经常漏粉.后来就开始不停的卡纸,再后来就不考虑这个牌子了

网友:
已仔细阅读,谢谢分享!

网友A:
卷纸轮卷纸无力,导致时常卡纸,怎么处理?貌似卷纸轮无法快捷拆下来呢

网友:
其实就是接触不好没有产生足够的高压静电吸附碳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卷纸轮卷纸无力,导致时常卡纸,怎么处理?貌似卷纸轮无法快捷拆下来呢

换搓纸轮然后检查搓纸离合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搓纸轮然后检查搓纸离合器

多谢大佬指点,费了一牛鼻子劲终于拆下搓纸轮换了个面继续用。该个搓纸轮不是一般的难拆

网友:
黑白激光打印机故障简单,彩色的就麻烦

网友(2023-04-16):
感谢LZ的详细指导维修方法,请继续

网友:
我原来用的是三星4621,用了几年就不行了,就换成HP了。

网友:
现在买不到三星打印机了,已经被HP收购了。三星打印机我觉得还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