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120V转USB充电器电路板,XT AG5ERB.6芯片谁认识?

楼主(2022-01-07):
电动车USB充电器坏了,是120V转USB,拆开看了,这个XT开头的芯片谁认识?网上找了完全没有任何信息, 型号是 XT AG5ER8.6。注意少了一个变压器,变压器一个绕组怀疑断了就拆了,谢谢了!

网友A:
vip22a viper12A之类的。。。
集成MOS的。

别修了,弄个普通正品充电头5V2A接上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p22a viper12A之类的。。。
集成MOS的。

主要是120V高电压的比较少,所以想尽量修好,这个芯片为什么查不到资料?是国产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120V高电压的比较少,所以想尽量修好,这个芯片为什么查不到资料?是国产的吗? ...

楼上的意思是现在的充电头很多都是宽电压,在120V下就能工作,所以这个就没必要修

网友:
120V?直接用宽电压手机充电器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意思是现在的充电头很多都是宽电压,在120V下就能工作,所以这个就没必要修 ...

好的,可以试试,谢谢

网友:
120v一般手机充电器都能用

网友:
随便搞个手机充电器就行了。一般手机充电器六七十V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买个新的,何必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