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捡来的路由器TL-WR886N

楼主(2022-01-07):
缩水的tplink。。不值钱吧,做工如何。

网友A:
好奇葩的版型,一个大缺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奇葩的版型,一个大缺口

pcb板子也是成本啊,缩水三剑客必须是各种省成本风格才对得起这仨品牌。

网友:
怎么也值个10来20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葩的版型,一个大缺口

那一块电路板批量系列可以省不少钱的呢!

网友:
886v6缩的不能再缩了

楼主:
家里低端路由器很多。

网友:
据说普联比水星迅捷还大方一点,当然价钱也贵点

网友:
886N我公司也有一台当作信号扩展,怎么说呢,也不是不能用

网友:
缩水王名不虚传,那么大一块板子也要割掉一块

网友:
最烂的路由器没有之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b板子也是成本啊,缩水三剑客必须是各种省成本风格才对得起这仨品牌。 ...

求教:缩水三剑客还有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教:缩水三剑客还有谁?

水星,迅捷?他们好多路由器都是通刷

网友D:
别人送了一个一样的。不定期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人送了一个一样的。不定期掉线

换电容,,换电源试试。。不行就扔了。。我是没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电容,,换电源试试。。不行就扔了。。我是没有用。

试试看,不行就拆了

网友:
tp的老路由超级好用,提前是加散热片。系统稳定,信号也强。省心,不用刷乱七八糟的bug,手里一个k2刷了所有老毛子都有dup!bug,垃圾玩意

网友:
废线路板一个,一斤两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人送了一个一样的。不定期掉线

TP经典断流,我那台硬改FLASH后刷superwrt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葩的版型,一个大缺口

能省就省的原则…都是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