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微星GTX760(N760 TF2GD5/OC)显卡拆解维修,驱动安装不上。

楼主(2022-01-07):
拆解  顺便咨询问题

微星GTX760(N760 TF2GD5/OC) 显卡安装不上驱动(设备管理器-显示适配器gtx760感叹号) 驱动大师,也安装不上。卸载重新从英伟达官网下载安装也不行,
我从15年开始用到现在 ,突然玩游戏打不开了黑屏死机, 重启之后就安不上显卡驱动了,重装电脑系统也不行。undefined

有时候走到Windows 进系统界面 还有点小花屏, 有老司机懂显卡的吗?是GPU虚焊吗 还是显存颗粒挂了?

楼主:
站二楼备有 修改  哈哈

网友:
风枪加热,看看 ,虚汗的多

网友:
还能亮机表示供电没有问题,花屏要么有显存挂了,要么核心虚汗,反正个人修不了

网友:
用mats软件测一下是不是 显存坏了,??,如果不是,就可能是gpu虚焊了。

但不管什么 情况,没有专业设备 ,个人是修不了的吧

网友:
专业修显卡的有软件能测出来,之前总能看到他修显卡的作品,看你这空焊位说不定还能扩个显存

网友:
看这硅脂的状态,多半是显卡核心烧虚焊了

网友A:
先用软件测试显存,然后看看gpu是不是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软件测试显存,然后看看gpu是不是虚焊

什么软件测?

网友:
代码43,你去好看视频找一下,修显卡代码43的教程很多的,要是在这说,板书可以写两页

网友:
百度搜“Mats显卡显存检测工具/保姆级教程/显卡花屏显存位置确定软件写入u盘/ 干货!”看视频你就会

网友B:
核心上的硅脂都干了很久了,估计是核心挂了或者虚焊了,gtx760的核心故障率挺高的。
我有一个映众弯弯龙的gtx760,从13年一直用到了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核心上的硅脂都干了很久了,估计是核心挂了或者虚焊了,gtx760的核心故障率挺高的。
我有一个映众弯弯龙的g ...

这么容易挂 我玩游戏的持续时间也不长 30-1小时分钟左右也就。现在能玩点游戏的显卡太贵了

网友(2023-04-29):
有时候金手指出问题了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