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一下,电焊机的快速恢复二极管代换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2-01-07):
前几天帮朋友修的华烁ZX7-200电焊机.烧了3个475/250的电容。昨天电容到了。换上去,发现电焊原来故障是开机风扇转,无输出电压变成开机双灯闪一下就灭,自动保护。因为这三个电容是连着驱动管到开关变压器的,怀疑中板短路。断开中板和电容的插头再开机,果然风扇又能转了。中板基本就是开关变压器和快速恢复二极管。测6个肖特基管都是短路状态,然后一个个拆下来,运气好,拆到第二个测是短路的,拆了之后测电路板已经不短路了。这个管是x4202s.我手上的肖特基管基本都是从电脑开关电源上拆的,不懂能不能代换,担心电流不够大。如果代换要注意肖特基管的哪些参数呢?

刚刚查了一下,X4202的Vr=210V,而ATX拆机的肖特基管基本上Vr=45V,没法代换,只能上网买了。一个6块钱。

手上的快速恢复二极管
STPS3045CW*4
S15D40C
B15SC4M
S30D40C*4
S30SC4M*3

SBL3040PT*3
SBL3045PT*2

B3045AKA
C65-004
C83-004
D83-004*3
E83-004
C30P04Q
D92-02

MUR3020PT*2
FMP-3FU

网友:
你这不是肖特基二极管,是200V 20A的快恢复二极管。要代换电流电压必须一样或者参数更高。

网友A:
查一下相关参数吧,大于的就可以替换,小于的肯定不行x4202s 参数是20A 2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相关参数吧,大于的就可以替换,小于的肯定不行x4202s 参数是20A 200V
...

刚看了一下,手上的都是45V低压的,都没用,只能上淘宝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相关参数吧,大于的就可以替换,小于的肯定不行x4202s 参数是20A 200V
...

帮忙看看这个行吗?我看好像行,手上刚好有两片MUR3020PT,要是能换的话今晚就可以修好,不用等三四天
看参数MUR3020PT应该是200V,15A*2,X4202S收200V,10A*2
https://www.onsemi.com/pdf/datasheet/mur3020pt-d.pdf

网友B:
电压电流参数要足够,还有Trr参数特别要关注,只能小不能大于原来的。

网友:
耐压不能低于原来的二极管,最大电流值最好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电流参数要足够,还有Trr参数特别要关注,只能小不能大于原来的。

看样子不行,还是得买,TRR差了一倍还多

网友:
你最好内部自己加个散热风扇、
对着容易发热的元器件、
能够减低炸管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