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赌狗不幸遇到NW877该怎么办?

楼主(2022-01-07):
8贴的2258xt主控板,8个NW877,某不知名厂家生产!

网友A:
B05A!!!拆了上3281

网友:
盘他啊

这标看起来没啥问题

网友B:
这个是刮刮乐吧

网友C:
B05A直接开就是FLASHCLOCK选100MHZ或者150MHZ 速度还很猛

楼主:
引用 网友C:
B05A直接开就是FLASHCLOCK选100MHZ或者150MHZ

16G的不是很想开卡,想换颗粒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B05A直接开就是FLASHCLOCK选100MHZ或者150MHZ

感觉换颗粒更好,总共才128g一个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刮刮乐吧

不知道哦!也许是吧,等明天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05A!!!拆了上3281

16G的鸡肋使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