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特斯拉线圈这个三级管能用什么大功率经济实惠的管子代替呢?

楼主(2022-01-07):
特斯拉这个8050 三级管能用什么大功率经济实惠的管子代替呢?

TIP41C  是不是一类的呢?

这个图看led好像方向搞反了样  加限流电阻不?  电池的负极是不是短的哪个线?

网友:
b772等一大把,高放大倍数的PNP硅管就可以了

网友:
8050 三级管就是经济实惠的管子.
TIP41C  是一类的.
这个图看led方向没有搞反.
电池的负极是短的那个线.

网友:
这个8050的三极管应该是最常见的管子,估计都没有之一了

网友A:
LED应该没反,这里应该是用特斯拉上升的电压反向击穿LED,使三极管截止然后又导通,周而复始产生高频振荡。

网友B:
BD243C NPN功率管可以替代,TIP41C,B772 是PNP管显然不行。

网友:
再并1两个管试试,这个最经济

网友:
D882.。。。。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应该没反,这里应该是用特斯拉上升的电压反向击穿LED,使三极管截止然后又导通,周而复始产生高频振荡。 ...

作用类似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BD243C NPN功率管可以替代,TIP41C,B772 是PNP管显然不行。

npn 的把接线方向变一下就行了。TIP41C 是 NPN吧

网友:
LED没反,提供BE结的反向放电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