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将军汽车遥控器用A106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楼主(2022-01-07):
原件已脱落,这是从另一遥控器拍的

网友:
测下二极管电压就知道了,应该就是普通二极管,吸收电机反向电压的吧

网友:
貌似10uf钽电容。

网友A:
版主为啥还要打几个字,我就为了发一张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为啥还要打几个字,我就为了发一张图而已

谢谢了。。。。。。。。。。。。。。。。。。。。。。。。。

楼主:
找个换上试试,谢谢诸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