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飞利浦FC6168吸尘器主板维修

楼主(2022-01-07):
一台飞利浦吸尘器型号FC6168,现在是按开关键没有任何反应,主板上电池电压正常,就是按开关后送到电机的电路没有导通。先请教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维修路径。谢谢了!

网友A:
测一下R113、R114、R31

网友B:
开关键      是否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R113、R114、R31

测量了,电阻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键      是否短路????

开关键也正常。开导通,关断开。

楼主:
哪位有这款吸尘器主板的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