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明伟HRP-600-36电源怎样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2-01-07):
新的明伟电源。想改一个可调电源。主芯片是CM6800G,侧板上的芯片是LM224.

网友A:
建议你看看 电子明星 的改装教程。他的教程图文并茂,如正好有你这个电源的,那你就省心了。

网友B:
买可调降压模块   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可调降压模块   方便

大材小用了

网友:
搜一下应该有改的吧CM6800很多电脑电源都用百度一下试试

楼主:
但是百度上CM6800后级的电路不一样。手上有几个这样的电源,放着不用可惜,想改装可调电源。请教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看看 电子明星 的改装教程。他的教程图文并茂,如正好有你这个电源的,那你就省心了。 ...

谢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可调降压模块   方便

手上有几个这样的电源没用,想改改

楼主:
只是后级的芯片不一样。其实芯片CM6800周围的电路都不必改动,只改后级的调压电路和调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