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充电器可以改5v1a的电流吗?

楼主(2022-01-07):
实际是5v600毫安,看做工还行。tp路由器的电源,我想用它给tp4056做电源,600毫安太小,可以改1000毫安吗?

输出极感觉很简单,二极管整流后,电容滤波就ok

控制部分都在前级。

网友:
搞个手机充电器吧,品牌手机的充电器质量没得说

网友A:
应该是改不了,那个芯片决定了一切

谁家里没有几个5V的充电头啊,用得着改质量这么差的玩意么?

网友:
可以    改10A 都可以

网友:
理论上可以改,SC1139DG是开关电源芯片,支持CV/CC,具体参数看这个
https://www.dianyuan.com/upload/ ... 463032003-11176.pdf
调整周边电路可以更改CC电流

网友:
这个充电器有个很有意思的设计 红胶做挡电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改不了,那个芯片决定了一切

谁家里没有几个5V的充电头啊,用得着改质量这么差的玩 ...

楼主都说了质量还可以我也没看出哪里好来

网友:
这还算做工好?我扔的都比这个好啊兄弟。

网友:
可以改,但是那个输出肖特基最好换一下,不然板子肯定烤糊

网友:
这个tp板子我家有两个,是9V的路由器电源吧
你能改成5V?

网友:
改的意义不大吧,现在谁都不缺5v1a的充电器了吧

网友:
这真是 TP 的吗,做工这么差啊

网友:
这个就是和9V600毫安的TP电源一样的芯片和设计电路,关键是看他的后级二极管和变压器的后级绕组直径决定了最大电流

网友:
加强散热,应该可以

网友:
5V 1A不是遍地都是么

网友(2022-06-19):
4056 可以通过引脚电阻,把恒流值调整到600~700这个电源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