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终于有了自己的漏保调速调压维修插座。

楼主(2022-01-07):
用了一个20A的2P漏保,
以及三个开关的串并联。
40W灯泡。一个质量还凑合的插座。
自己接了4米的三芯线,只有0.5平毫米的。
我发现,线一定要长。
原来有个1.3米长的成品线,但很不方便,太短了。

用电磁炉1600W测试,完全可以。

楼主:
原来有个1.5米的成品线,应该是0.75平方毫米的,但太短了,真要用的时候还需要上级排插。

长过3米,真是很好用。

楼主:
如果着一堆东西用大的防水盒装,感觉很困难。
木板比较结实,就是灯头下,要垫个青稞纸,害怕木板潮湿。

楼主:
很方便。开关灵活使用。

网友:
看见电磁炉还以为拿来做壳子,不要插座直接用功率计不是更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有个1.5米的成品线,应该是0.75平方毫米的,但太短了,真要用的时候还需要上级排插。

长过3米,真是很 ...

有没有草图,我也想参考做一个

网友A:
修电磁炉,能显示电流更好

网友:
弄个大盒子,整合在一起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电磁炉,能显示电流更好

是啊,最好有个交流表头。

楼主:
最好有个能看电流,电压,功率的表头。
漏保非常有必要

网友(2022-04-16):
就是照片拍的稍微有点糊

网友:
建议给灯泡加个罩子

楼主(2023-01-03):
不维修,用的机会很少。浪费一些材料

网友:
整合在一个盒子里更美观,也更安全,这样太凌乱

网友:
我做个电灯泡25瓦 60瓦100瓦 200瓦各一个,测试未知电压的变压器 开关电源很方便。

楼主(2024-05-23):
整合党,你们有好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