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富格25V锂电钻--不充电

楼主(2022-01-07):
产品信息:富格锂电钻 25V带冲击功能
购买渠道:天猫:优速家居专营店
故障概述:无法充电,经过拆机检测,该充电器跟锂电池根本不是配套的,锂电池的电极跟充电座的电极不符,无法充电
商家处理:

联系商家,给出两个方式:
1、自己掏钱,买个新的充电器
2、退回充电器更换,支付来回邮费

备注:由于是家用,难得用几次,发现问题的时候,已经超过3个月,商家要求支付来回运费,正常运费大概是不低于20元。

结论:富格厂家不至于生产 正负电极不匹配的充电座,怀疑商家更换原厂配件。

购买店铺:天猫:优速家居专营店

================================================================
2021-1-10更新

这两天没上论坛,部分网友提出质疑,认为充电器是正常的,T跟正级是给锂电充电的,负极是悬空的。也就是说锂电上,正负是放电的,正T是充电的

今天拆机,更新图片如下。

那么我提出一个疑问:充电器是正常的,商家也没更换过配件,那么为什么无法正常充电,是我充电的姿势不对吗
声明:机器买来未拆机过,这是第一次拆机,这个是家里备用,一年难得用几次。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下,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错放一个坏人!!

网友A:
从正极和t端子充电,是可行的,很多充电器,都是这样工作的,我以前有拆解

网友B:
这个还不简单,直接去他店里买个新的,电池互换,七天无理由,皆大欢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不简单,直接去他店里买个新的,电池互换,七天无理由,皆大欢喜

哈哈,好办法!

网友:
曲线救国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不简单,直接去他店里买个新的,电池互换,七天无理由,皆大欢喜

我X,有见地啊,果然老湿机...

网友C:
拆掉上面那个,负极飞线到空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正极和t端子充电,是可行的,很多充电器,都是这样工作的,我以前有拆解 ...

我读书少,没理解,他这个充电器,负级是空的啊,怎么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不简单,直接去他店里买个新的,电池互换,七天无理由,皆大欢喜

这个吧,也行,但是不曝光它一下,心里很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读书少,没理解,他这个充电器,负级是空的啊,怎么工作?

T端子就是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掉上面那个,负极飞线到空的那个

我拿导线 把上面的飞到 负极应急用了一下,能充。 上面的T级是干嘛的,留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拿导线 把上面的飞到 负极应急用了一下,能充。 上面的T级是干嘛的,留空吗, ...

T是测温的,留空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是测温的,留空应该是可以的

感谢。话说商家把原厂充电器换了,能赚几个钱啊,有必要吗

网友:
感觉你冤枉卖家了,我12v锂电也是这样的,充电器T是充电负极,+是正极,-和+是没有电压的。
电池的电路板之前看过,大概就是T充电,可能用T的原因是防止充电异常时温度过高,用T当负极充电,那些有测温NTC电阻的电池就会断开,当然只是猜测,没有去趴电路图。

网友:
这种杂牌的原厂又不是啥好货,好像没必要偷换

网友:
T是充电负端,--是电池输出负端,可能是电池里面的T断了

网友:
充电用t和+,--悬空

网友:
没接错就是这样.你自己原理搞错了

网友:
充电器就是这样的,部分充电器接口有2个,3个4个接口,当然有更多接口的不过一般最多4个接口就够了,充电正,充电负,温度,数据检测(识别保护电池类型,是否正品?)。单独的有电池输出正,电池输出负的都有可能

网友:
曲线救国不失为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