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读卡器为什么那么容易坏掉?

楼主(2022-01-07):
不管是TF读卡器还是SD读卡器,都是用着用着突然就坏了。
要么插上之后自动反复弹出,要么只有盘符,不显示内存卡。
这些一般都怎么处理?

网友:
整个质量好点的读卡器吧

网友:
我有个只有一颗牛屎的读卡器,没有其他任何零件,看多久能死

网友:
我手里的,早期的,TF的,XD卡,SD卡的,MS的,都没问题,倒是那种TF转SD的卡套,经常坏

网友:
很多都是接触不良,成本低,用料省。

网友A:
有个品胜的多功能读卡器,用了十几年了,依旧好用!杂牌扔了七八个了!!

网友:
3个SSK的用了八九年了 也没坏 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品胜的多功能读卡器,用了十几年了,依旧好用!杂牌扔了七八个了!! ...

我有一个不知道是啥牌的TF读卡器,也有十多年了还在用...

网友:
用带引脚芯片的读卡器,除了触点问题基本用不坏。

网友:
我有个十多年的SD读卡器还能用,但是只能识别2G以下的SD卡。

网友(2022-03-31):
手上有好3个品胜的,有时候也会出问题,读不出就换另一个,总有能用的,但隔段时间那个有问题的却也能用了,不知道是啥问题,轮着用吧

网友:
不是容易坏,是质量差的容易坏

手头的几个,没有坏过,偶尔读不出,拔插几次也就好了,接触问题

网友:
芯片质量不好,容易过热损坏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吧,你买个几十块钱的看看

网友:
和质量有一定关系,但更多是设计原理导致。比如CF卡的读卡器有很多针,一个弯了歪了都回影响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网友:
我一个硬芯的能插SD TF 跟CF大卡,应该是SSK,2010年买到现在还在用,就是之前更换晶振,还有现在没有了外壳套了一层热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