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玩转多多的SLM6305定时感应混合太阳能灯模块【二次改装教程】

楼主(2022-01-07):
务必遵守先接电池,再接太阳能板的顺序!下面的改装方法基本上每个图片是一种方法,不是所有的都要改!!!

输出部分,二次改装方法》》

1》》

2》》

3》》

4》》

推荐搭配》》

网友A:
应该有不定时光控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不定时光控模式

这个没有的。最多定时 8小时,定时结束后,纯人体感应模式

网友B:
不懂就问.白底黑字的丝印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
比较复杂的

网友:
送的板子已经收到,立马就用了

网友C:
天黑后太阳能输入电压很低,进入定时阶段。要么短接u10中间脚到led负,要么加个7135。我就选择加了个7135,可以定时输出。默认u10是没焊,就只能感应输出使led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黑后太阳能输入电压很低,进入定时阶段。要么短接u10中间脚到led负,要么加个7135。我就选择加了个7135, ...

如果输出功率跟电池搭配不太合适的话,建议加保护板

网友C:
电池自带保护板,比如手机电池。会影响充电吗。
以前用4056充电时,有保护板的那种手机电池,充电电流很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问.白底黑字的丝印怎么弄出来的?

阻焊层选择(冷)白色就行,丝印自动选择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自带保护板,比如手机电池。会影响充电吗。
以前用4056充电时,有保护板的那种手机电池,充电电流很小 ...

这要看保护板限制的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焊层选择(冷)白色就行,丝印自动选择黑色。

感谢,确实成功了.一直不知道怎么操作(笑哭)还以为要找专用的字体

网友E:
最近也想搞着玩,因为到手两块60W的太阳能板,可惜没早看到坛友的帖子

网友A:
我发现,板子始终是红外感应模式,定时期间不是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板子始终是红外感应模式,定时期间不是常亮

你 是想让板子定时期间,始终最大功率输出是吧。我又看了看你的帖子,另一个 7135你没有焊接,也没有短接U10的中间引脚到 LED- 。如果不焊接,或者短接U10的中间引脚到 LED-这个时候,定时输出的电路是没有连到LED灯 的负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也想搞着玩,因为到手两块60W的太阳能板,可惜没早看到坛友的帖子

我这板子不太适合用这么大功率的太阳能板子,,, 最大只建议用在 15W以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 是想让板子定时期间,始终最大功率输出是吧。我又看了看你的帖子,另一个 7135你没有焊接,也没有短接U ...

原来如此,怪我没仔细看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怪我没仔细看帖

我重新整理下帖子,把图片分开了,这样能看的清楚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重新整理下帖子,把图片分开了,这样能看的清楚一些。

我把另一个板的7135补到工作的板子上,用红包买十个7135改天再补回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另一个板的7135补到工作的板子上,用红包买十个7135改天再补回来就行了 ...

现在是否一切正常。办法总比困难多